[求助] 求解DC综合结果为零的问题

楼主(2013-03-16):
用DC综合后的所有结果都是0,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往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是叫全是0?

网友:
看不懂啊?什么叫综合结果全都是零?时序和面积报告?还是其他报告?最好贴一下综合后的报告吧

网友:
设计没完全读进来吧,肿么全被优化掉了,奇怪

网友:
设计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用的之前综合用的脚本,结果却是这样,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看下DC的log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