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RHEL4.8 显示can not find drives

楼主(2013-03-16):
从光盘安装RHEL4.8时,总是在刚开始警告找不到硬盘驱动器,然后在分区时总是说没有有效的设备来分区,从而退出,在之前让选择驱动,但是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不支持新主板上的sata3.0, sas 等接口的驱动器,建议升级到el5.5以上

网友:
根据机器的硬件配置(服务器或PC虚拟机),查找对应的raid等驱动程序,拷入软盘(估计很难找到了,可以用U盘模拟软盘,教程网上找),系统加载的时候读盘,即可安装。只是过程有些麻烦,容易出错。条件允许的话,升级到4.9版,或者换高版本的系统,软硬件熟悉的话,完全可以兼容市面上各个公司绝大多数版本的软件。

网友:
满世界找驱动是件痛苦的事情,那样会浪费很多宝贵时间,不如直接升级OS,而且很容易

网友:
换RHEL 5.X吧~~~~~~~~

楼主:
RHEL5.1 也是不行的

网友(2013-08-25):
回复 网友A:

    真是这么回事?设置兼容IDE模式也不能救了嘛?我的主板是比较新的,硬盘是SATA的装rhelAS4的时候就找不到硬盘,设置兼容IDE模式也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