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制电感

楼主(2013-03-17):
请问,自制的绕线电感该如何测量参数呢?主要是电感值和Q值

网友(2013-05-20):
关键是看你想要的  频率

网友(2013-08-18):
回复 楼主:

    大侠  请教一下  pH的电感一般咋样设计的??sku!!!

网友:
用网分可以测量

网友(2013-10-05):
有专门的计算软件,自己去网上查查

网友:
自制的绕线电感一般用专用的电感表测电感值,用网络分析仪测精度更高。

网友(2014-08-20):
有软件可以直接计算

网友:
用网络分析仪结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