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例6.4求解

楼主(2013-03-17):
为什么求输入节点对地的电阻的时候是Rs||1/(gm1+gmb1)?多谢各位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从源端看进去的阻抗,显然是Rs||(1/gm),你可以这样看,把输入信号和Rs进行诺顿等效,就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会并上1/gm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头再看看第三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复习中……………………

网友:
别着急哥们,慢慢来,前几遍发现很多问题很正常,等你每次再回过头,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嘛!我也在一点点的看书呢,有问题就问,丢人或者被人讽刺都无所谓(不是说4楼,反而要特别感谢4楼能够花时间为咱们解答他们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咱们学到东西才是最主要的。我是从最开始什么都不懂(现在也没怎么太懂)过来的,所以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啊!加油!

网友:
拉扎维是本宝书,多看看几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