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运放的性能要求?

楼主(2013-03-17):
我是IC菜鸟,想做一款性能比较好的带隙基准练练手,基本架构都定好了,就差确定放大器的结构了,弱弱地问一句带隙中放大器应该怎样选择?性能要求怎样?采用折叠式共源共栅还是简单2级放大器加补偿,还是套筒式呢?其对gain和bandwidth以及PSRR要求大致多少呢?求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你提的问题不需要大侠回答的我来吧
首先放大器的结构其实是根据输入电压工作范围确定的,换句话说是要确保各个coner下你的放大器都能工作在饱和区。这个需要根据你的工艺的Vth去算,也许你说的各种结构都行。GAIN越大越好,请注意offset的影响。STB,PSRR通常是整个bandgap一起仿真。你说的OP的bandwidth其实是由bandgap的稳定性决定的。多看看拉扎为的书吧
基准不简单,建议练手做OP

网友:
The gain doesn't need to be unnecessarily large. Otherwise it's just a waste of power/siz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了,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