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ALTERA PCIe硬核的使用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17):
我用ALTERA的stratix 4,在QUARTUS II 11.1中生成了PCIe硬核,为lagacy endpoint。目前和TI的DSP通信中,FPGA作为从端,DSP能够对FPGA进行MEMERY的写操作和回读操作。现在,FPGA需要作为主端、主动对DSP进行读取数据,我应该怎么做?前提是不改变FPGA的lagacy endpoint模式,谢谢大家!

网友:
先用软件读出TI芯片对应的BUS, DEVICE, FUNCTION NUMBER,还有TI分得的读写地址空间, 然后按MEMORY WRITE与READ的方式针对这个器件和读写地址去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就是说,我必须要先知道DSP的相关信息,是吧?知道这些之后,把其封装在TLP包头?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系统对DSP的分配情况,DSP和FPGA都是接在SWITCH上的,知道了地址才能访问,如果是WINDOWS环境,直接用RW EVERYTHING这个工具就可以看到,如果是LINUX,也有内嵌的命令可使用,具体命令你搜索下,我忘记了。

网友:
请问,难道FPGA不能自动获得BUS、DEVICE、FUCTION之类的信息吗?如果能的话,是在什么时候,收/发什么TLP包时可以获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能,这些号码并不取决于FPGA,而取决于系统软件的分配。就像你拿两部手机也不能相互通话啊,得都上了SIM卡,并且运营商告诉你号码后才能拨到对方上面。

网友:
DMA模式,作为endpoint的stratix iv pcie就能从DSP中读取数据

网友(2013-11-08):
先用软件读出TI芯片对应的BUS, DEVICE, FUNCTION NUMBER,还有TI分得的读写地址空间, 然后按MEMORY WRITE与 ...
引用 网友A:

    请问,FPGA发送的MRd TLP的包头里面,你上面提到的BUS, DEVICE, FUNCTION NUMBER这些字段是DSP的还是FPG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看一下协议,header里面有两个ID,一个发送者自己的,另外个是要读取对象的,也就是TI DSP的(当然还有读地址,对应DSP挂载在系统中的地址),DSP根据收到的包确定是谁发来的读请求,然后将数据返回给对应的EP(返回时无地址)。

网友:
    谢谢!
但是我看的协议中,MRd的TLP包头上只要求一个ID啊,就是发送者的。不知道我看的协议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记混了,MRD只有目的地址和request ID

网友(2013-12-26):
回复 网友D:

   32位地址的读请求的包格式为:file:///C:/DOCUME~1/EIRC~1.KAN/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其中,Requester ID[15:0] = {Bus Number[7:0],Device Number[4:0],Function Number[2:0]}

网友(2014-04-15):
我只需要用硬核来访问一块memory,请问您用的什么软件检测PCIE的硬核呢?这个硬件连接怎么弄的?方便的话给个邮箱联系一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