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PCIe硬核使用求助,谢谢!

楼主(2013-03-17):
我用ALTERA的stratix 4,在QUARTUS II 11.1中生成了PCIe硬核,为lagacy endpoint。目前和TI的DSP通信中,FPGA作为从端,DSP能够对FPGA进行MEMERY的写操作和回读操作。现在,FPGA需要作为主端、主动对DSP进行读取数据,我应该怎么做?前提是不改变FPGA的
lagacy endpoint模式,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只需要在FPGA里面弄就好了。如果你用了AVALON总线挂的PCI-E,弄一个MASTER就好啊。

网友:
由DSP告诉FPGA,FPGA可以访问的地址是哪里,然后由FPGA内部通过PCIe接口发向对相应地址的MRd、MWr类型的TLP报文,DSP会将MWr中的数据写入相应位置,也可以将相应位置的数据通过Cpld报文返回给FPGA。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答复!~能否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很感谢你的回答!就是说,我要先知道DSP的总线、BAR等等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封装在TLP包头,然后我直接进行MRD\MWR等事物即可?
那我需要改变ip核的ENDPOINT形式么?

网友:
你先告诉FPGA可以访问的地址空间。然后MASTER模块直接往这个空间写就好。因为这个空间实际上是映射到AVALON总线地址空间的。

网友(2014-04-15):
回复 网友A:

兄弟,能否说详细点,我现在也是在希望通过PC机和FPGA的PCIE硬核进行通信,参照文档中可以使用QSYS来生成该硬核,并能生成对应的memory,现在我是用PCI_TREE这个软件没有检测到PCIE的设备,请问这个该怎么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我现在也在学习使用altera的PCIE,作法其实不是很复杂,只是用PCIE和PC机进行通信,目前使用PCI_TREE和PCISCOPE这两个软件都没有检测到PCIE的硬件,根据SIGNAL_TAP抓取的波形观测,发现系统工作状态一直都在detect
_quiet-> detect_active->polling_active->detect_quiet循环,请问你有见过这个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