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sigma-deltaADC中抽取滤波器FDATool的问题,内详

楼主(2013-03-17):
请问做sigma-deltaADC中抽取滤波器FDATool的问题,matlab simulink建模,1bit数据流通过CIC降32陪,然后通过FIR补偿,请问这个FIR补偿可以同时降2倍吗?还是先补偿再降2倍?用FDATool时先设置补偿,然后不知道怎么给他降2倍..求指导谢谢啊!

网友:
当然可以啊,不过要保证频谱不混叠。。。里面有个downsample模块,实现的是抽取动作,你看看就晓得了,还是那个问题,抽取的时候,要注意频谱混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找到了,再请问下,通带波纹这个指标simulink有什么仪器可以侧的吗?谢谢!

网友(2013-10-11):
你直接看看 频谱就 知道了

网友(2016-01-13):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