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过全差分复数带通滤波器的朋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3-03-17):
如何考虑复数带通滤波器的稳定性?
我仿了LPF环路中的stb,增益都低于零,然后我仿的BPF的频率转换跨导环路中的cmdmprobe,看到的图如下图所示,我也不晓得如何判断电路是否稳定,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仿真图:
从左至右的cmdmprobe结果分别是:
cmd1:
cmd2:
cmd3:
cmd4:

网友:
正要做LOW-IF RX的复滤波器,请教LZ MM用什么工具综合复数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一枚,没怎么懂你的意思,什么叫综合复数滤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做实信号滤波器时可以用filter solution或者其他的滤波器设计软件由滤波器的性能指标计综合出结构,阶数和运放GBW等参数,我想请教对于复数滤波器有什么工具能够做相似的计算么?还是先由软件综合出实数低通滤波器的参数。然后再用这些参数把低通滤波器交叉耦合变换成复数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你说的综合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用的你说的后一种办法,就是根据指标用filter solution弄一个LPF,然后再用频率转换单元将LPF变成BPF(转换方法从知网上下篇硕士论文应该会介绍的比较详细),至于直接综合复数带通滤波器的软件工具,我没找到过。呵呵

网友:
同问上面的问题 楼主做的那种类型的 可否私下交流 350773476QQ

网友(2015-01-3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该滤波器的稳定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如何看该滤波器的稳定性。本人基于巴特沃斯4th的LPF架构,做了一个复数带通滤波器,仿真环路增益和相位类似于你所给的图。后仿真该滤波器,未出现振荡现像,但流片结果显示,该滤波器振荡。望楼主不吝指点一二!

网友(2016-03-28):
楼主,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仿真复数滤波器的吗?我最近也在做,test——bench不会搭啊!!

网友(2017-07-11):
CMDMPROBE怎么用

网友(2021-03-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魂断IC ,道友,问你个问题,Cadence里给复数录波器的正交信号怎么给的,直接设置信号源相位一个0,一个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