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埋层和n-well那个浓度大

楼主(2013-03-17):
n埋层和n-well那个浓度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埋层浓度更大点。埋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小寄生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客气。互相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你对0.18um工艺的参数大概值有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