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己写的基于Verilog的UART串口通行模块及测试脚本

楼主(2013-03-17):
在我的博客上也有 http://blog.csdn.net/adream307/article/details/7237726

github地址:git://github.com/adream307/uart.git
串口功能:
1、8个数据位、1个停止为、无校验位
2、空闲时数据线为高电平,从高电平跳向低电平表示启动信号
3、波特率可以通过parameter参数实现可调

有两个文件:
UART.v 串口模块
module UART(
//***********全局时钟复位信号*********
     iCLK,
     iRST_N,
//***********串行数据线***************
     iRX, //串行接收
     oTX, //串行发送
//************完成标记*****************
     oR,  //接收完成。开始接收时该位为低电平,接收完成置为高电平
     oT,  //发送完成。开始发送时该位为低电平,发送结束后为高电平
     iT,  //发送请求,上升沿请求
     iTDATA, //发送数据
     oRDATA //接收数据
);

tb3.v :自闭环的测试脚本

使用示例:
UART uart_0(
//***********全局时钟复位信号*********
     .iCLK(clk),    //系统时钟,即defparam uart_0.CLK_FREQ=`CLK_FREQ;处的时钟
.    iRST_N(rst_n),  //复位信号
//***********串行数据线***************
     .iRX(rx), //串行接收引脚
     .oTX(tx), //串行发送引脚
//************完成标记*****************
     .oR(rt),  //接收完成。开始接收时该位为低电平,接收完成置为高电平
     .oT(tfinish),  //发送完成。开始发送时该位为低电平,发送结束后为高电平
     .iT(rt),  //发送请求,上升沿请求
     .iTDATA(data), //发送数据
     .oRDATA(data) //接收数据
);
defparam uart_0.CLK_FREQ=`CLK_FREQ;       //  掉用时,用户只需提供系时钟频率和需要的波特率即可
defparam uart_0.BAUD_RATE=`BAUD_RATE;  //  这两个参数必须设置,否则无法正确工作

源程序

网友(2013-04-22):
没仿真,看你的代码貌似有问题

网友:
代码第103行,rRX_syn位高的时候rSample_1移入高,但是为低的时候为什么不移入低呢?

网友:
貌似你写的很不规范,别人看起来比较费神,你这么写

网友:
还有138行,你通过对rSample_1[1]的判断来确定把收集的数据取出,我想应该用rSample_1的3位来一起判断,如果用移位判断的话,也就失去了波特率的意义了。3位判断的话还可以滤波防止错误发生。

网友(2013-08-10):
还有138行,你通过对rSample_1[1]的判断来确定把收集的数据取出,我想应该用rSample_1的3位来一起判断,如果用移位判断的话,也就失去了波特率的意义了。3位判断的话还可以滤波防止

网友(2017-06-15):
RE: 自己写的基于Verilog的UART串口通行模块及测试脚本

回复 楼主:

试试看看,自己写太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试试看看,自己写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