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过冲后的波形

楼主(2013-03-17):
Buck  DCDC  刚开始时 电感电流过冲后的波形   想问下大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感电流开始时 过冲后的波形

电感电流开始时 过冲后的波形

网友:
贴图贴bmp,...

网友:
你是行为级模型仿真还是整个电路仿真?若整个电路仿真的话你这个就是次谐波振荡啊

楼主:
回复 3# jiang_shuguo 不是行为级的,是刚开始上电的时候电感电流的波形,过一段时间就正常了也稳定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为什么图弄这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贴出稳定和这种情况转换的地方的图么?

楼主:
回复 6# jiang_shuguo 嗯  晚上回去在贴上去  现在贴不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5# semico_ljj 没有注意大小  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电流控制模式的吧?有限流和软启动功能么?限流限到多少?

楼主:
是电流模  只搭建了主要几个模块  电源加的都是理想的 基准是一个缓慢上升的理想电压源  没有加限流  还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9# jiang_shuguo 电流模  只搭建了主要几个模块  电源加的都是理想的 基准是一个缓慢上升的理想电压源  没有加限流  还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先把基准搭出来把,要不就用DC源当基准。

楼主:
回复 12# jiang_shuguo 嗯  谢谢大神指点  我仿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大神就不指点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次谐波振荡,但是在开始没关系。你电源也缓慢上电?斜率补偿在开始时候不够造成的。你怎样检测电流和斜率补偿的?

楼主:
回复 15# jiang_shuguo 电源也是由零上升的 但时间很短 电流检测是检测开关管的电压 补偿是检测占空比 当大于0.5时开始补偿的  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实现占空比大于0.5就补偿,有时候接近0。5的占空比也会开始振荡,你这时就没补偿。为何要检测占空比再补偿呢?减小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直接补偿仿真看看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奇你怎么判断占空比大于0.5,你比较电源电压和输出?(若是这样,千万别用)

楼主:
回复 19# jiang_shuguo 嗯 就是这样实现的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  还有刚开始的时候占空比很小是什么造成的次谐波震荡啊? 以上波形确实是补偿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负载也变化的?你的环路很慢啊。几毫秒才稳定,为什么?至于为什么小于0.5时振荡,这个不好说,你那时整个环路还没稳定啊。这时候加斜率补偿应该不会有振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的基准是缓慢上升的理想电压源  基准电压上升的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的不吝赐教 波形基本正常了 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我乐意听,大神我就免了,菜鸟一个。乐意行侠仗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过慢造成的,试试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