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问题

楼主(2013-03-18):
在做P&R完成后,gds导入cadence后发现。数字单元之间的space有drc问题。如COMP之间的space不够,well有notch等。手动改的话,工作量太大了。
想用calibre来自动修改,写脚本的不知道用哪些命令?
我想大家给我说说要用到哪些命令吧,我自己好查文档写。
或者给我个例句。谢谢~

网友:
PR的时候你没有add fil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做完之后还是有,囧~

网友:
我是用astro做PR的,add filler后工具自带的DRC报告错误应该为0,这时候如果把gds导入在calibre下用smic18的drc库做DRC,只会有一种错,就是金属距离不够问题,都是些边角,我猜是工具顾此失彼,暂时没找到解决方法,希望有高手能解答。

网友:
我觉得应该回到p&r之前,修改lef文件,里面有定义层之间的space的。

网友:
P&R之前有些东西没有设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版图弄到cadence里做了DRC后手动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