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模拟信号的参数信息

楼主(2013-03-18):
频率超过10MHz的正弦信号,频率已知,采用该信号频率的三倍频率采样,按照采样定理必定能恢复该信号,也就是能获得该信号的高低电平值和相对相位信息,请问采用什么方法才能从采样的数字信号中提取需要的参数信息?

网友:
是啥用法?

将接收的信号滤波,滤除采样产生的噪声

网友(2013-06-13):
哦。等待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