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片内LNA和Mixer之间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3-03-18):
RF芯片中,如果LNA不用外接Filter,而是直接接到Mixer输入端,是不需要将其输出阻抗match到50欧姆的。我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如何计算LNA和Mixer的Power Gain?

网友:
RF芯片中 LNA 和 Mixer 須匹配至特定阻抗 (10, .....50,51,52 .... 75, 100, 200 ....) 只要符合規格
(power gain, NF, linearity ......) 即可
Mixer gain 可用 power gain 或 voltage gain 表示, 端看mixer 輸出阻抗和頻率何者方便
各級輸出入皆 阻抗匹配  total power gain (dB)= 各級 power gain 相加 (d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内部不需要匹配到50欧吧,楼主是说的是不外接滤波器的情况下,如果LNA和MIXER都设计在同一个芯片上的话两模块之间可以看做两级电路看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LNA和 Mixer間需作阻抗匹配, 此阻抗可任選
50ohm 是較常使用的值, 畢竟使用高頻儀器單獨量測LNA 和 Mixer 規格時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单独作为一个模块进行设计的话需要匹配到50欧姆。但是如果是一个LNA和MIXER在同一个芯片上的话两者之间就应该不需要匹配了,这个时候两者关系就相当于两级放大器的关系,只需要将LNA的输入端匹配到50欧姆,以匹配LNA之前的滤波器或者衰减器,然后MIXER的输出端需不需要匹配就要看中频的频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芯片內 LNA 和 Mixer 間"必須"作阻抗匹配, 不然如何定義 power gain, NF, stability analysi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两者共轭匹配就好了。

楼主:
对于这位大神的说法俺表示赞同,芯片内部其实也是需要匹配的,只是可以匹配到任意阻抗。这个时候如果单算LNA的Power Gain,LNA的输出当完全共轭匹配去考虑。

网友(2013-05-17):
不需要匹配吧,mixer要的不是功率,要的是电压信号,或者说mixer的输入阻抗大,很小的功率信号也能实现较大的电压。也或者说lna的输出功率足够驱动mixer。

网友(2014-01-27):
回复 网友C:

    有些概念吧,在射频,mixer输入是个几十fF的对地电容,输入阻抗极低,LNA输入没有电感,根本就无法驱动。当然要匹配。

网友:
繁体字的,说话要有理论依据哈。不要随便说误导新手

网友:
LNA mixer间还需要匹配?我真没见过任何reveiver的paper是做了匹配的。
一般住需要考虑电压传输就行了啊

网友:
you dont need to match between LNA and mixer

网友:
要看频率是多少,来决定是否可以把金属metal 看成微带线

网友(2014-03-14):
两级放大器也有级间匹配一说,LNA和MIXER级联的关系和两级放大器有本质不同吗?

网友:
这个……几十fF就阻抗极低啦?和LNA输入没有电感有关系吗?我不太理解。片上阻抗匹配的观点一向争论很大,也常常遇到,不过在CMOS RF收发机中通常考虑电压接口,不考虑阻抗匹配,当然你得考虑mixer的loading。实际上现在收发机流行做passive mixer,走的都是电流啦,射频模拟前端都是co-design,所以匹不匹配的问题意义变小了,以至于现在有些整个接收机都无电感了。呃,另外如果你确实需要功率增益,那么建议你做片上匹配,代价是面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繁體字是說我吧! 在此一併回答 karaisan
就舉 LNA 和 Mixer 間的匹配來說, Mixer 的輸入阻抗是LNA的輸出阻抗
LNA 設計時假設輸出入阻抗都設為50Ohm, 表示 LNA 輸出要看到接近 50Ohm (i.e. S22 <-12dB)
所以Mixer 輸入阻抗需接近 50Ohm , 否則 LNA將受影響 (S11, S22, S21.....全偏移)
問題來了, 芯片中常用 Gilbert Cell 作為 Mixer的核心, 在頻率小於3GH時,CMOS輸入阻抗是電容性,
需要一很大電感來匹配, 芯片中無法製作也作不出來 (Q會太小)
我的方法是, mixer 輸入匹配是並聯一80~120Ohm的電阻到地, 強迫 mixer input S11 <-12dB, 使其不影響 LNA
如此作, active mixer 的 "voltage" gain 在頻率小於3GH時也會有 5~15dB.
當然頻率愈高,mixer輸入匹配所需電感是 PDK 能提供的, 所得的 gain 也就比用並聯電阻到地要高多了!

网友:
你还是学生吧?又或者你设计的不是RFIC而是几十GHz的MMIC否则,你完全没入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存疑是對的, 很好!
請教一個問題: 設計如何定義 LNA的輸出入阻抗?
LNA 前端接天線 (假設阻抗是 50Ohm), 所以LNA 輸入阻抗是 50Ohm, 沒問題!
LNA 輸出阻抗呢? 直接接 mixer,  所以是一電容性阻抗, 請問 S22 會如何?
如何計算 power gain? 如何計算 stability factor (劃 stability circle)?..........
note: 我年紀很大囉!
再討論吧!

网友D:
在rf领域你是前辈,但是在rfic领域,你这些信息缺失有些落后了哈以前的分立器件rf,因为都是pcb level,走线相对信号的波长来说太长,所以要考虑功率传输
而对于现在几个GHz的信号在rfic level,走线相对波长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所以直接用电压传输就OK了
所以LNA的输出也不需要到50ohm,如果你LNA后面不外接什么saw filter的话(这也是绝大多数RFIC的实际情况)
所以S22根本不用管,直接加L把C谐振掉就OK了
如果非要共轭匹配,那么就请加一个balun把LNA output impedance转到mixer input impedance,这样理论上可以获得比直接电压传输更好的效果,但实际上一是balun耗area,二是on chip balun loss大,所以完全没必要。
几个GHz的RFIC基本不用担心什么stability,一般LNA都用cascode,输入到输出的couple很小

請教一個問題: 設計如何定義 LNA的輸出入阻抗?
LNA 前端接天線 (假設阻抗是 50Ohm), 所以LNA 輸入阻抗是 50Ohm, 沒問題!
LNA 輸出阻抗呢? 直接接 mixer,  所以是一電容性阻抗, 請問 S22 會如何?
如何計算 power gain? 如何計算 stability factor (劃 stability circle)?..........
note: 我年紀很大囉!
再討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被稱作前輩不敢當啊, 年紀較大而已. 不過我倒是一直從事 RFIC 的設計
幾GHz (如 2.4GH)的 LNA 使用 0.18um (甚或0.13um 不確定耶?) 的 CMOS cascode 架構, 不看 stability 是恰好它不易震盪
你如果用 90nm/65nm CMOS cascode  架構設計幾GHz的 LNA,  不考慮 stability, 你會後悔的喔!

网友:
在rf领域你是前辈,但是在rfic领域,你这些信息缺失有些落后了哈以前的分立器件rf,因为都是pcb leve ...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PCB还是MMIC,理论和本质都是一样把。我想分析这个问题,因为以前的人一直告诉我说不需要做匹配。会不会是这样:
LNA和MIXER之间即使在MMIC内部也是通过一根传输线连接,这根传输线很短,但也是有长度的。根据二端口网络的ABCD矩阵可以算出这根线的阻抗。
也就是说,如果没在LNA和MIXER之间做匹配,就相当于将LNA输出阻抗和这根线之间先用传输和反射理论算过一次,相当于MIXER输入阻抗和这根线之间又用传输和反射理论计算一次。

网友(2014-07-21):
回复  buckaroo

    被稱作前輩不敢當啊, 年紀較大而已. 不過我倒是一直從事 RFIC 的設計
幾GHz (如 ...
引用 网友A:

    领导么~工艺尺寸都不确定~那就不是亲手做的咯~

网友E:
我讲一下我的观点啊,因为我没做过,只从书上paper上了解到,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对于几个GHz的信号,我觉得是不用的(不用匹配到50欧,但要用电感谐振掉mixer的输入电容,让带内电压增益最大化),到了片内,LNA和mixer之间的interface,设计上更多是要maximize电压增益而不是power transfer。在LNA的输入要做匹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要和天线或片外滤波器接口。
   这里考虑信号频率相对连线尺寸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决定了要用电压观点还是power观点去看问题,而不能说“不管是PCB还是MMIC,理论和本质都是一样把”,就说要考虑。例如,对于低频cmos放大器,电压放大成电压,信号被有效传输了,可人家输入power的确为零啊(忽略输入电容啊,那不是主要的)。
   几个ghz时,几十fF的电容阻抗没有很低吧,50fF,5GHz时阻抗有637呢。   对于电压信号,怎么定义它的power呢,这里我引用以下我付上文件的一句话,“for ease of computation, define “Power” at internal nodes using a fictitious “50 Ohm” load”。 对于片内voltage interface,计算NF 的Friis 公式也变了,详细可看附件第八页。

    至于stability可以通过仿真确定,理论上来说对于rfic中的cascode LNA, S12=0, S22=1--->S11<1, S21<something (Razavi, RF microelectronics, 2nd, example 5.2)
    这是我的理解,请多指教。

网友C:
回复 10# huilailiu 好久没看,被你批判了,。好好想想每个模块你要的是什么信号吧,是功率还是电压。mixer输入阻抗是实部很低,虚部很高,在你的频段抵消掉电容之后,你可以简单计算下输入阻抗是低,还是高。这和LNA不一样,LNA的输入功率很小,要的是功率,如果不匹配,功率会损耗,SNR会很差。

网友:
guys i learnt a lot from this post !

网友:
post and answers ofcourse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是看你的应用情况,如果是窄带的应用,输出匹配到50欧姆,混频器的输入匹配到50欧姆,肯定是增益最大的。当然也可以不匹配,主要是看你的增益需求和选频的需求。 如果是超宽带的应用,一般来说,LNA的负载电阻大概在300欧姆左右,可以直接接到混频器的栅极,也没有办法做匹配。

网友(2015-01-20):
回复 网友F:

    不错

网友:
一般情况不需要匹配

网友:
要power gain干什么 voltage gain就可以

网友(2015-04-21):
阻抗匹配的重要和精确是毋庸置疑的,有心人只要在cadence里做个小小的试验就明白。
我只想说很多人对阻抗和匹配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反正也就那样仿啊仿下去,毕竟最后结果也是出得来的。
这也没办法,现在学术明星写的那些教材对这个重要问题草草带过。
PS,有时候失配带来的loss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还可以增加消耗补回来,但相位却难了。

网友:
我覺的高頻電路輸出時,考慮走線長度與訊號頻率之間關係,該匹配還是要匹配比較好,考慮面積與loss與規格做取捨~~

网友:
回复 21# buckaroo   非常同意!!!

网友(2015-10-24):
片内集成就考虑电压不用考虑功率,此时power gain这个参数反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2015-12-10):
好吧,没分用了

网友(2016-06-29):
有点意思啊

网友(2016-09-12):
写什么繁体字???????瞎写??????
看那么多关于MIXer的文章,大部分也不讲匹配的问题,对于这个电压和功率匹配的问题还是有点不解啊,但这两者还是不同的可以肯定!比如在设计一个LNA,搞个两级或者几级的,他们之间也没见都要共轭匹配啊,往往是输出连输入?

网友:
不是任意匹配的,必须要50欧姆的

网友G(2021-01-25):
引用 网友E:
我讲一下我的观点啊,因为我没做过,只从书上paper上了解到,correct me if I am wrong.
   对于几个GHz的 ...

S parameter 最根本的定义在功率上的,包括理论和virtuoso里面的仿真都是功率,S21只有在LNA前后的port resistance相等时才可以转换成电压增益,包括magnitude单位下的S21也是功率增益的直接开方。那在mixer只考虑电压增益的情况下,整个链路(LNA+MIXER)的增益应该怎么表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10# huilailiu 好久没看,被你批判了,。好好想想每个模块你要的是什么信号吧,是功率还是电压。mi ...

电容被消掉之后实部应该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rf领域你是前辈,但是在rfic领域,你这些信息缺失有些落后了哈以前的分立器件rf,因为都是pcb level, ...

最后的链路增益应该怎么衡量呢?只看电压增益吗?这样的话要怎么跟LNA的性能指标联系起来呢,比如说LNA的增益通常就看S21?
还有个问题是LNA的输出匹配(S22)会受到MIXER的影响,MIXER的RF输入端不匹配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这种影响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 parameter 最根本的定义在功率上的,包括理论和virtuoso里面的仿真都是功率,S21只有在LNA前后的port r ...

只评估LNA性能的话,负载是要匹配到LNA的共轭输出阻抗的,这样S21才有意义。单独测片上LNA,可以在后面插一个buffer给到片外,buffer输出阻抗和片外负载匹配。
评估LNA+mixer级联增益的话,如果LNA和mixer之前传递的是电压(比如sub-6GHz频段,使用Gilbert-type mixer),我认为此时LNA可以认为是个电压源,不用考虑LNA和mixer之间的匹配。mixer输入阻抗越大,输入端得到的电压越大。
另一种场景是LNA(其实是LNTA)和mixer之间传递电流,mixer一般为无源,后面要接TIA将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这种情况下LNA可以认为是个电流源,则mixer输入阻抗越小越好。
至于评估LNA+mixer+(TIA)的级联性能,一般看电压增益和噪声系数,也不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2023-03-31):
收获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评估LNA性能的话,负载是要匹配到LNA的共轭输出阻抗的,这样S21才有意义。单独测片上LNA,可以在后面插 ...

这层讲的比较全面,前面繁体字的回复还是微波的思维方式?

sub6G的RFIC的内部节点基本不用考虑功率匹配,电压型看vcvs归一化到50ohm的电压增益,电流型看电流增益就行

网友I(2023-05-04):
引用 网友H:
只评估LNA性能的话,负载是要匹配到LNA的共轭输出阻抗的,这样S21才有意义。单独测片上LNA,可以在后面插 ...

前辈,我目前负责的就是这种全集成的接收机里面的LNA模块,即电流型的LNA+无源Mixer+TIA,那么我自己单独仿真LNA时,我的输入和输出用的port(50欧姆),此时增益S21、S22、Kf这些与实际工作有偏离(放到链路里的仿真),那我输出port用50欧姆仿真这样就意义不大啊 ,可是师傅说先然我这么仿真,我很是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辈,我目前负责的就是这种全集成的接收机里面的LNA模块,即电流型的LNA+无源Mixer+TIA,那么我自己单独 ...

LNTA不用看输出端的电压增益,因为LNTA输出端是电流节点,仿电压增益的话和mixer的输入阻抗关系很大。你可以直接仿LNA的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