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treamout GDS的时候出现INFO提示

楼主(2013-03-18):
在streamout GDS的时候出现提示:INFO (310) Number of vertexes '323' in polygon at layer '86' and startpoint‘389155,260760’ exceed limit defined by ‘maxvertices ’ 。PIPO will break this polygon into smaller polygons。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好像是:
位于86层上面的多边形,变量点过多,也就是角过多,已经把这个大多边形转换成小多边形输出。
没事的。

楼主:
可是我查看了坐标所指的位置,没有发现报告中所指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