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指点一下,OSERDES,我都晕了

楼主(2013-03-18):
我用SPARTAN6系列的OSERDES2,位宽为4,“DDR”的类型,CLK0的频率为CLKDIV的两倍,我想产生一个跟CLK0一样频率的信号;
于是我令D1=1'b0,D2=-1'b1,D3=1'b0,D4=1'b1,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却是010001000100这样的波形而不是010101010101,
我都快被OSERDES2整晕了,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楼主:
我觉得任何时候采集到的D1,D2,D3,D4都是0101,然后顺序输出,但输出怎么就成了0100呢,唉!!!!!!!!!!!!!!

网友:
方法问题。 自己把自己弄晕的。。

用ise Select_io的IP 自动产生要求的串化器和解串器。
用quartus 中的 lvds 也能产生要求的串化器和解串器。

很容易就完成。 哪有这费的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