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mm验证平台中加入c参考模型问题

楼主(2013-03-18):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home/fanjianrong1/apb_bl_2/csrc'
make[1]: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BackLight.c', needed by `BackLight.o'.  Stop.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fanjianrong1/apb_bl_2/csrc'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10.609 seconds to compile + .129 seconds to elab + .033 seconds to link
make: *** [comp] Error 2

网友:
我在UVM中,是把C文件列表和verilog文件列表放在.f文件中读取

网友(2013-09-12):
LZ是用DPI吗?  c文件编译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