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ISE新建工程时怎么在Device选择中找不到xs6slx100

楼主(2013-03-18):
RT
Family选好spartan6后,Device列表中最高只有75,找不到100是什么情况

网友:
ISE版本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ISE是什么版本的,ISE13以上的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 我安装的是14.2的webpack版  确实没有,安装完整版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