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ISE怎么调用PCIE的硬核

楼主(2013-03-18):
RT我现在看了半个月的PCIE协议了,越看越糊涂,不知道这个pcie硬核是怎么调用的。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用法,我只是想知道最简单的能够通信的用法。谢谢啊!

楼主:
求解!自己顶!

楼主:
求大侠!继续顶!

网友(2013-07-08):
要用pcie的ip不光要看协议,还要看ip核的user guide啊。。。。

网友(2013-11-05):
怎么用那个IP核呀

网友:
自己定制一个PCIE的核以后  会有一个PIO的例子。。。。

网友(2014-04-13):
用core generater生成一个pcie核,然后新建工程添加源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