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违反

楼主(2013-03-18):
最近有个芯片流片,SMIC反馈回来说DRC有一些问题:GR_1,BD_3,BD_4违反流片欠我们的DRC没有打开GGR,也没有做BD检查
请问这两项DRC违反会影响芯片成品率吗?

网友:
这个得和流片厂家沟通才有用,这里问了也没用。

网友:
同楼上!
如果有良率问题,应该会怀疑到哪些drc 违反的地方

最好要满足foundry的要求,不满足都是后果自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