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离地问题

楼主(2013-03-18):
版图中的不同模块的接地最好是能区分开,最好从地pad上单独引线过去,那么不同模块的衬底偏置是连接到模块的地线上还是单独从地pad引线连接好呢?请大牛释疑

网友:
应该是从PAD单独引开

网友:
我觉得连接到各模块的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如此,这样可以减小体效应的影响: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