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级的怎么做功率分析啊?

楼主(2013-03-18):
rt~block级的怎么做功率分析啊?
因为功率分析里面有个pad location之类的选项,而我block级的又没pad,那么还能做功率分析吗?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加一个调用模块,将这个block包起来,在调用模块里添加简单的逻辑连接成PAD。思路就是,集成一个以这个block为主要模块的小芯片。

网友:
不需要调用模块,直接把pad location定义在block的power mesh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