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软启动电路为什么会减小过冲?有什么方法或者paper?

楼主(2013-03-18):
对于LDO来说,有人在论坛说软启动电路会延长上电时间,从而减小过冲电压。请问下,这个延长上电时间是延长输入电压的上电时间么?能具体说下一般是什么手段么?或者有什么paper呢?
我个人是用一个延时比较器来实现,但是效果不明显。

楼主:
新手求助,希望说的细一些。谢谢!

网友:
That's still dynamic behavior.

网友:
貌似是先断开环路控制用恒流输出,在输出到达一定电压点时,再恢复环路控制。

楼主:
回复 4# jamesccp 等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再加上去,岂不是也属于快上电范畴?

楼主:
主要想把启动电路作为一个独立的option

网友:
很多系统应用上对于电源电压上电是有要求的,LDO的缓启动在很多芯片设计上,都可以片外编程实现时间调整。如果不带缓启动的LDO,输出电压有过冲,那属于失败范例。片外uF级的电容充电,加之phase margin >70度的设计值,不应该产生过冲才对。
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