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scan chain和DFT~

楼主(2013-03-18):
scan chain和dft一直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
看书的时候总看到,但是自己真没弄明白~
可以请教下哪位大神能用通俗点的解释高速我下啊~

网友:
scan概念

scan概念

这个是scan前和scan后的DFF,其实就是替换成带有scan逻辑的DFF,
那么当scan_en有效时,scan逻辑就会从scan-in穿过DFF到达scan-out,
多个scan DFF链接在一起就成了scan chain,链上有多少个scan DFF表示这条链的长度。
当然scan逻辑有scan enable,clock,data-in,data-out等信息。
DFT就是design for test,可测试设计,在设计中穿插DFT设计,在芯片从生厂商那里出来之后,
就要拿到测试厂中去测试,其中有一项叫做DFT测试,如果芯片有DFF坏了,那么这片芯片测试就会fail,这样可以用来挑选没有问题的芯片,提高良率,同时降低卖出去芯片的返修率。

网友(2013-05-12):
@clean_water

Post scan 里的图是不是配错了啊?如果数据从scan in 只是做shift操作到scan out那有什么意义?scan chain有个很重要的意思是找到fault,test vector当然要经过需要检测的block。下面这个图更直观点。

扩展下lz的问题,
到底scan chain 和 boundary scan 到底有什么区别?一般是先做scan chain 然后再BS?还有个BIST的概念,正在学习中,求赐教!设计中的命名DFT(Design for Test)和DUT(Design under Test)有什么深层次的含义区别?

网友:
scan chain是扫内部逻辑的,BSD是扫I/O P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