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问spi总线,大家最快的能跑到多少啊?

楼主(2013-03-18):
rt~
或者还有哪总总线可以在.18的asic design flow下跑到500M~

网友:
要这样的速度可能只有usb或者serdes了

网友:
还180的
现在再不济也得上130a
差不了多少了吧

网友:
以前做过430单片机的SPi,没测过

网友(2013-10-02):
几十M没有问题,看环境

网友:
才几十M吧

网友(2015-09-20):
SPI 一般都是用在low speed 的周邊電路..最快可能只有到幾時Mhz 吧

网友(2016-04-12):
SPI协议主要用于EEPROM,NOR flash或者一些简单通信接口上,它定义的初衷就不是为了高速而存在的,目前SPI做的较快的也就几十M的样子。你如果用在片外,肯定做不到500M;你如果用在芯片内部,想要高速更加不需要用SPI这样的总线了,自定义总线,或者使用AXI之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