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的工艺下,数字电路最多能跑到多少M啊???

楼主(2013-03-18):
RT~
.18的工艺下,数字电路最多能跑到多少M啊???
导师要跑到480M...然后不知可否

网友:
自己查下库里一些与非门cell的延时看看,2ns逻辑就要求高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那不是用的ASIC DESIGN FLOW~

网友:
困难,除非你的逻辑非常简单

网友:
找这个.18的厂家的器件库看看nand门的cell define...2ns我看很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