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支持低压的工艺库有哪些?

楼主(2013-03-18):
RT,目前需要搭个低电源电压的运放,要求是1V以下的,有哪些版本的工艺库支持这个啊?

网友:
从130nm 开始就是low power supply,
1.2V/1.1V/1.0V
28nm LP 1.05V / HPM 0.8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吗,太先进了吧,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申请啊?

网友:
标题

公司申请pdk 可以,需要有项目tapout 计划,不过28nm 估计比较困难,因为foundry 知道一般客户根本玩不起28nm。如果是自己玩,foundry 压根不会里理你。
要是你自己玩,去下一个smic 65nm,论坛里有,自己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