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中文书P292的电路疑问

楼主(2013-03-18):
请大家看一下,我最近做的滤波器的结构就是类似于拉扎维中文版书上P292的结构,今天才看到书上讲到“此种结构是反馈电路有很好的相位欲度,但很差的稳定性能的例子,该电路的大信号阶跃响应,有相当大抖动!”,但是书里没有讲到这种电路的修改方法,我担心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修改办法,或者有什么书里讲到这种结构及其解决办法了,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拉扎维P292页电路图:
所用结构原理图:

应26楼同学的要求,采用的是差分结构,电容跨接,仿真图如下图所示
输出除以输入的增益&相位曲线
STB仿真得到的环路增益&相位曲线
阶跃信号瞬态:(会不会是电容充放电过冲而引起的振铃?

网友:
貌似他对大的输入信号抖动大是因为其直流工作点回随信号变化,解决的办法现在还不知道。

网友:
Sansen的书有关于单位增益是阶跃信号的建立时间和稳定时间的之间如何取舍的详细解答。大致说来就是第二级的跨导gm要是输入级的8~12倍左右,然后结合米勒补偿可以实现较快的稳定。通过一堆公式可以求出一个Q值,貌似叫阻尼因子。具体怎么个过程你要查书了,我现在在外地出差,手头没书,自己也没学到位,只能说这么多,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书上是这么说的,我担心的是在小信号情况下电路会不会不稳定,纠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了,sansen书还没看过,我下本电子档找找看,也请你如果找到了麻烦给我说一声,非常感谢!祝出差顺利!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信号比大信号更容易稳定。。。栅极电容自带滤波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这里说的小信号稳定只是说在某个特定的工作点下小信号稳定,而大信号瞬态的时候,工作点可能会变,因此导致不稳定。我觉得应该要保证在大信号里工作点都正常,才能保证在此工作点下都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更换结构,或者设法减弱大信号对工作点的影响,比如增大过驱动电压(减小偏置电压变化带来的影响),增大偏置电流(减小偏置电流变化带来的影响),但我认为上述方法作用有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搭了一个没问题的,也就是说结构没问题,我猜你增益裕度不够,或者从跟轨迹考虑就是大信号导致工作点偏掉出现共轭极点,w=x+yj,响应就会有A*exp(x*t)*sin(y*t),减幅振荡。就是拉扎维说的大信号不稳定,你要做的就是把第二极点尽可能远离GBW
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二极点太远,就是阻尼系数Q过大的时候,会使电路的阶跃信号呈现类似于微分电路波形,也是有问题的。Sansen提出一般第二极点是GBW的3倍左右。

另外这位大神貌似对根轨迹理论非常熟悉,求相关参考书和理论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不敢当,见面叫大侠就好 。想了解跟轨迹,看gray的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 IC,和信号与系统。关键看自己悟吧。楼主的第二极点肯定没法太远,不然不会有上述问题,所以我让她尽可能移远第二极点。就算能移得很远,也就90度裕度,T(s)=0.7/f,相对于你的3倍GBW,即T(s)=1/f 低了3db(也就是极限了),也差不到哪里。建立时间稍微大点被。总之最好在3GBW附近,即60度裕度。写完发现还有问题,其实sensan的上述理论是在近理想的2极点系统,而实际呢?实际是在>3GBW的不远处还会有挺多极点,比如镜像极点等,那么这个第三极点离第二极点就不远,使得第二极点处的相移会大于-135度(在bode图中两级点相差10倍频才几乎无相互的影响)。这样第二极点还是要大于3GBW的,才能得到约60度phase margin。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有道理,gray的书我有,但是读的不细。回去补补~多谢大侠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天没上,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先致谢再看大家给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几天没上,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先致谢再看大家给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天没上,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先致谢再看大家给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去仿仿试试,谢谢指导了!那如果在小信号工作时,是不是就是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gray的书不是说翻译的不好吗?还没看过,有空我也看看,补补知识!

网友:
回复 楼主:

   嫌翻译不好就看影印版。实际上翻的好不好和你学不学的好没什么关系。任何知识,其实就是几句话几个点而已,看自己能不能悟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好的,谢谢了,感觉说的和参禅是的,悟到了……

网友:
哎,看这些回复啊,难怪做模拟的钱少

网友:
一个active inductor和c并联,高频能不ringing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说看中文的,都看英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随便那个有源电感和C在一起就能ring的,你别扯了好不,你搭个试试就知道。空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如楼主把波特图贴出来看看就知道了。这种结构swing有限,大信好出问题很正常,哪怕小小信号有足够gm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贴图,需要该放大器的波特图(f=1的环路波特图),和接成单位增益的瞬态大阶跃响应图。

网友:
你是在共模基础上两端差加了个200mv的电压阶跃么?我想知道的是这200mv的电压差会把你的电路压到所谓的大信号区域么,电源电压是多少?如果这时候每个管子都还是饱和的话,照你的65的PM看来,这个时候瞬态有点ring是很正常的,要想完全没有ring得PM76。
另外我不太认为是电感的原因造成的振荡,因为Vm点有个电容,这个电容在高频的时候会把栅上的电压拉的比较直流,这个电感应该是很小的,从瞬态的图上看振荡的频率也比较低,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同看,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能接成单位增益结构然后输入端加GND+600mV到VDD-600mV的大阶跃,然后给出输出的阶跃响应图,看一下。目前看不是LC的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实在共模基础上加入差模的200mV阶跃信号,刚才看了一下,各管子都在饱和区,另外电源电压是1.8V,共模为0.9V,看了大家的讨论,有些看不太懂,感觉比较受打击,自己懂得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就是单位增益形式啊,只不过差分一下,你指的是用单端形式和原理图似的吧? 电源电压是1.8V,故按你的要求,输入阶跃信号是0.6v——1.2V,
仿真图如图所示:
瞬态响应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兄弟说的有源电感是指?有源电感不是由正向反向两个跨导加电容构成的吗?这个电路是两个正向跨导啊,应该构不成有源电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看下单端的,加大阶跃信号,幅值给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你还没毕业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什么问题,如果方便再给出单端时的bode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大侠哪高就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在哪工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我看来这个信号已经很正常了啊。如果说pm再大点的话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只是觉得还在学校上学的孩子和已经工作过的人说话方式和对事物的认知上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牛人阿

网友(2013-06-22):
源极跟随器受高阻驱动时的频率响应而带来的ring

网友:
小信号环路是能稳定的,但是大信号响应可能会有问题。主要问题在输出级的source follower buffer,跨接在输出NMOS的栅源端电容的影响。LZ的电路中电流那么大,寄生电容应该不小吧。拉扎维书里151页讲到这个问题。
另外LZ的环路STB仿真,波特图里有地方是相位增加,但增益是减少的,很像右半平面的极点,而且图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如果真的有右半平面极点,那系统肯定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有源电感和C在一起能ring? 谢谢了!

网友(2013-12-25):
回复 网友G:

拿出数据证明你的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G:
现在流行挖坟?回头我也多挖几个。小兄弟说的对。jiangshuguo得先自己拿证据证明大信号下小信号那套东西能用才对,可惜似乎很难证明啊。

网友:
    我可没用线性系统的理论解释非线性系统。你从最开始看下我的回复,还有,我搭的和楼主的电路在0-200mV的大信号阶跃响应过程中电路中各个管子都是饱和线性工作,也就是当输入0-200mV的阶跃时候,系统仍然是线性系统,而线性系统的理论适用于此。若输入阶跃很大,比如你说的情况和我们跟楼主后来讨论的,那才是大信号非线性情况。而那时我也没有用非线性理论去解释任何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就类似墙头草,你先看清楚我之前的回复再说。我没有在上面的回复里面利用线性系统的理论来解释非线性系统。大家的惯性思维就是“大信号阶跃后,系统一定是非线性的。”根本没有从实际情况考虑,如大信号的大的程度,系统能够承载的大信号是多大。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输入电压变化在0到200mV不代表运放内部节点电压都在这个范围内啊,而且用所有 ...
引用 网友G:

    所有晶体管都在饱和区,是不能充分保证系统是线性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支持了一个人,怎么就成墙头草了呢?我觉得那个人说的挺对的,你却让他拿证据证明,自己啥也不用证明,岂不是没道理。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输入电压变化在0到200mV不代表运放内部节点电压都在这个范围内啊,而且用所有 ...
引用 网友G:

    输出管跨导变化多少,要看环路响应时间,和输入阶跃的速度。若环路响应很慢,输入阶跃很快。输出管会出现关闭状态。若环路响应跟的上输入阶跃的速度,电路内部节点电压和输出管gm几乎不变。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我就支持了一个人,怎么就成墙头草了呢?我觉得那个人说的挺对的,你却让他拿证据证 ...
引用 网友H:

    我不需要证明,是因为我用实际电路验证了我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G:

顶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验证了啥?验证了200mV就是在小信号范围了?那你还得验证你的这个电路和razavi的电路一样,和顶楼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要验证那个电路在0-200mV下是否都在线性条件下,就看输入deltaV,对应的输出deltaI 的斜率,即系统Gm,而非输出管gm。仿真下就知道。还有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认为Gm变化了多少是线性和非线性的分界线?我认为应该是10*deltaGm=Gm为分界线,因为数学上10倍定义为远大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机械了,太机械了。10倍就是大信号,9.9就不是了,9.9发来电报表示不满。

网友:
    你太2了,看清楚了,理解了在说.我说的是我用实际电路验证了我的情况。送你一句:太2.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太机械了,太机械了。10倍就是大信号,9.9就不是了,9.9发来电报表示不满。
引用 网友H:

    你非要钻牛角尖的话,我按你的思维来。1uV小信号,2uV就不是了,9.9发来电报表示不满;以此类推,200mV,500mV都可以是小信号。1uV都可以是大信号。在跟你说一声:真2.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咋这个版上这么多一言不合就出口伤人的。。。。。。。看来我得改昵称:版主叫我二哥。
居然是版主?能版主自己封自己14天吗?

网友:
没到夏天,怎么都这么狂躁的?到了夏天可怎么办啊。
吓坏了我这个模拟新兵。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建议应届生可以知识涉及面广些,但最好做到广的同时兼具扎实,深入。否则太广,太浅不好,面对有偏向知识点要求的公司就不利。但有些大公司招基础好的,然后再培养,方向都可以待定。建议多看sigma delta ADC方向的知识。从业的支路多些。RF的没实际流片机会,不要去涉及。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伤到你了?说你2就伤到你了啊!我说你2是对你之前的那几句回复,而且确实是这样的啊。我要是看到你有类似的2的回复我,我有空还会说你2的啊。实事求是么。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哎!义务加班了半个小时。DSP?你想看?多些知识比少了强。我不懂DSP。下班。

网友:
回复 网友G:

    晚上回家我在搭下哪个电路看下。

网友:
给你面子你还真就做皮衣了,当了版主就以为自己是学霸了,多工作几年就成心灵导师了
。体谅一下你,语文老师死的早不是你的错,墙头草都不知道什么意识就乱用。
这么暴躁估计昨晚求婚不成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怎么还要这么认真,一口咬定自己对别人错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由此推之,我说你狂犬症也没啥,反正就是这症状呗。大哥保重身体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真2!

网友:
回复 网友H:

    喷的够爽快吧?
    学到什么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语死早数体教的典型啊,来回就这么两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来一个。我咋记得上次就是你和某人在pk呢?貌似很科研的样子,实际上还不是在语言学上纠缠,让我这个中文系转到电子系的人看的实在是难受。

网友:
大爷今天给你们也破例讲讲,免得你们几个猪鼻子里插葱。明天让导师看到,顶多多挨一顿训而已。
拉大叔那里就是随手这么一写,随手举这么一个例子,别纠结于什么自己仿了结构没问题之类。你仿了拉大叔的那个电路?你只不过仿了你自己的电路而已。拉大叔的本意只是说,兄弟们,今天我给你讲了pm,你可别出门就说我学了pm,只要一看pm,就知道电路好不好使。来,我给你举个反例。为啥pm有可能不好使,拉大叔不愿意仔细展开,让你们这帮小兔崽子也得仔细动动脑筋啊。什么增益裕度之类的,拉大叔还不愿意提,就随口说了个大信号。既然是大信号了,那肯定不能是小信号分析那些东西了,什么级零点啊,什么根轨迹啊,你也不仔细相信都是从什么前提下推导出来的。用相空间的思维想象一下,无非就是在一条曲线上运动还是在一条直线上运动。有人还纠结于10倍,这是奇了怪了,哪个体育老师说过10倍就是大信号了。你在指数函数上跑个10倍和在平方函数上跑个10倍看看,能一样吗?就这理解力还很牛逼哄哄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像我这样的喷壶,不喷你是因为我最近没空。Pk的时候虽然吵的很火爆,但是理论和技术知识也不少,你看懂了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H:

    孩子,知道什么叫“工程上”么?到底是谁在纠结10倍?

网友:
回复 网友H:

   太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原来是中文系转过来的。难怪水平就停留在纠结语言上。你的物理是语文老师教的,数学是历史老师教的,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