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环增益、闭环增益、环路增益的用处?

楼主(2013-03-18):
我知道上述三者如何求,但是对于它们的分析不是很清楚,比如环路增益可以用来分析稳定性,那其他的呢?有没有人能稍微详细地说一下,谢谢咯!

网友:
我说一些我的理解。比如一个运放,它自身的放大能力,就是开环增益;把它接入到电路中,此时整个电路的增益就叫闭环增益;环路增益的话就是像你所说的,分析其电路的稳定性。所以,开环增益一般用来衡量芯片的性能,闭环增益用来衡量电路的性能,环路增益用来分析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环增益用来衡量芯片的性能,闭环衡量电路的性能?能不能稍微说详细一点啊。。不是太理解。。

网友(2019-12-19):
按照经典分析方法分析负反馈系统是十分麻烦的,根据负反馈理论直接估算一些结果,比如闭环增益,就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