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采样电容的确定

楼主(2013-03-18):
小弟初学研究SAR ADC,现有CSMC 0.5um和0.18um两个工艺库,采样速率在
1M的样子,想先确定采样电容和单位电容的容值,0.5um工艺库中只有PIP电容,
0.18工艺是MIM,想设计一个10位的ADC,请各位朋友给与指点,才采用哪个库,
附上0.18um库中电容的参数,该如何确定库中电容的失配度,谢过,不胜感激

网友:
用点18的吧。MIM电容你要参考下失配文件,最小单位值由失配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电容的失配文件需要跟工艺生产商要吗,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取到电容的失配度

网友:
一般厂家给的PDK里都有的,那些PDF或者Word你打开找找~每个厂家的命名不一样。
这里补充一点,如果你做电容校正的话,最小电容一般由噪声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不想做电容的校正,我查了一下库里面的一些PDF和Word文档,没有标明
不同面积的电容的失配度,想做一个8位或者10位的SAR,要是查不到电容的失配,该如何
去选择合适的单位电容值呢,一般情况下取多少?谢过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帮你。8位的话匹配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手头只有CSMC 0.5的工艺文件,也没查到什么。不过我查了下GSMC 0.18的它有这么一个公式:(5.72/sqrt(W*L) -0.05)%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sigma的计算公式吧,而且我觉得同一级别的工艺之间相差应该不会大到哪里去,可以参考下。

网友:
MIM is more good accuracy and decrease the noise for ADC performace.

楼主:
回复 网友D:

    Thank you!

网友:
最好还是找到fab提供的mismatch参数.一般工艺文件里都有,你列出来的只是typical的东西,它应该还有关于mismatch的算法,从那里可以查到mismatch的值.

网友:
8-10位 ADC什么电容都可以,这个精度很容易达到也不需要calibration
一般电阻ADC就可以做了

网友(2014-06-28):
mismatch and ask for fab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你在GSMC的是么文件里,有这个电容失配的信息,能告知么?

网友(2015-11-04):
请问大神现在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2017-12-06):
SAR ADC中采样电容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