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echnology file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9):
本人菜鸟一枚,遇到了很多问题呀,请各位大神帮帮小的啊,由于我tf文件中没有定义guardring,所以很麻烦,想要自己写一个,但是不知道有哪些函数是已经定义的,我用的是virtuoso画版图,tf应该是用skill写的吧?有没有大神能够指点一下该怎么写这个guardring啊,我写的总是有问题,我基本是照着网上的一个写的,代码如下:physicalRules(

spacingRules(
;( rule                layer1        value )
;( ----                 ------ ------   ----- )
( minSpacing    "CONT"    0.25 )
( minWidth       "CONT"    0.25 )
) ;spacingRules

orderedSpacingRules(
;( rule                    layer1            layer2      value )
;( ---- ------ ------ ----- )
( minEnclosure    "METAL1"    "CONT"     0.1 )
( minEnclosure    "DIFF"           "CONT"     0.15 )
( minEnclosure    "PIMP"          "DIFF"       0.25 )
( minEnclosure    "NIMP"         "DIFF"       0.25 )
( minEnclosure    "NWELL"     "DIFF"       0.5 )
) ;orderedSpacingRules

) ;physicalRules

但是提示说physicalRules没有定义 minSpacing也没有定义。。。。

网友:
(PGuardRing_18
    (("DIFF" "drawing")        0.42        nil        truncate        0.0)
    ((("MET1" "drawing")        0.42        t        0                 center        0                 0         )
    )
    ((("PIMP" "drawing")        -0.18        nil        0.18                 0.18         )
    )
    ((("CONT" "drawing")        nil        nil        t        0.0        center        0.28        -0.14        -0.14        distribute        nil        0.0        0.0)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详解啊

网友:
这个有难度哦,我话guard ring的方法是 用path走有源区,然后再再上面打孔。multi path只能打一层孔的guard ring 双层就不行了。

如果用skill 写的guard ring。 要断开金属线操作比较繁琐,除非像laker 一样可以很随意断guad ring的金属线和去除通孔。

可能2楼写的是对的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您,但是好像multipartpath可以打多层孔的,好像可以在添加孔的时候多添加几次不同separation的孔

网友:
设置还是比较麻烦,要双排孔或三排孔以上都各要设置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啊,而且multipart path创建出来的ring好像不能闭合啊,所以我想做个pcel之类的方便一些,,,但是各种不懂呀。。。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multipart path创建出来的ring能闭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点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起来了,tool box中的Qcell可以以实现,而且设置完成之后 ,直接写到tech file文档里。

网友:
菜鸟一枚

网友(2019-04-2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的时候是不能闭合的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