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ROM初始化文件coe和mif的区别与作用

楼主(2013-03-19):
各位大虾,xilinx Rom的初始化文件是coe格式的,通过core gen转换成mif格式。请教:coe和mif文件的各自作用是什么?如果已有通过其它工具生成的mif文件,是否可以在modelsim/vcs仿真时以及FPGA验证时直接将mif文件替换?

网友:
to solve this problem,  in the vhd file of rom you created ,you should change the path to the mif file with the full path, in
linux: /home/username/ .../romName.mif
windows: C:\...\romName.mif

I hope this helps you

网友:
coe是用来综合的,mif是用来仿真的

网友:
coe 文件只是配置数据文件。 mif 文件是二进制数据。

建议摒弃用ise 自带的,按照 Verilog或者VHDL 的标准语法去描述。

网友(2013-04-23):
回复 网友A:

   Thanks, quite impressive.

网友(2014-02-07):
引脚的时钟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