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后仿时如何仿真Corner

楼主(2013-03-19):
大家都知道如何利用cadence+spectre仿真corner,但是后仿的时候如何仿真corner呢?

我记得HSpice中可以利用.alter进行corner仿真,但是Spectre中应该如何写网表来仿真Corner呢?

请大家指教,如果有个例子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直接在ADE的tools corner里添加就是了

网友:
command line netlist simulation?
pcf, corneradd
具体格式google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后仿,如果使用命令行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是说命令行格式的网表仿真,不知道Ocean是否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如果不使用pcf或者Ocean脚本,spectre本身是否支持这样的仿真?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谢谢!

网友:
你把脸凑过来我告诉你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等我搞明白了就不告诉你!让你一个一个跑后仿!
    马扒皮~~

楼主:
没人知道么?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D:

OCEAN可以进行仿真,但是需要编辑一定的模型库,然后再仿真就ok。

楼主:
已经搞定~
还是用Ocean吧

网友(2013-04-24):
回复 网友D: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怎么用ocean跑带corner的后仿呢?小弟最近也在学习,但是对这一块非常困惑。

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2014-06-14):
没有具体教程啊,就是累啊

网友(2016-09-21):
用ADE XL 可以一次跑

网友:
如果你的软件版本是IC615及以上,可以用ADEXL,非常方便。

网友(2017-07-20):
直接在input.scs文件里加入:
simulator lang=spice
.alter
.parameters xx=**
就可以像spice一樣改變參數連續跑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2019-04-12):
我也不知道,后仿只能工艺角一个一个仿,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