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基于齐纳二极管做过电压基准啊?? 这类资料貌似不多啊。。。

楼主(2013-03-19):
如题。。。。。。。。。。。。。。。。。。

网友:
资料不多是因为不需要什么资料。
齐纳管做基准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方式。除了没什么psr,功耗比较高,没什么温度稳定性以外。其他各种好。你随便用吧。

楼主:
谢谢啊,看来不能叫基准啊。。。

网友:
看工艺情况和电路结构的,其实Zener在汽车电子中经常使用,高压转低压基准,给内部低压供电。熟悉汽车电子的工程师都知道汽车电瓶在打火瞬间电压的跌落情况,所以Zener相对于增加一个boost而言,可靠性高。

网友:
这个方法在童诗白的模电的直流电源那一章节里面有。主要是利用反向击穿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维持恒定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