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matlab做sigma-delta ADC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使用matlab中的simulink做系统仿真 但是不会修改PSD的参数,我发现只要不断增加PSD里面的number of transient points 和number of FFT point  PSD的输出的SNDR和ENOB就越大求大神指导一I下

楼主:
有没有人做过啊,千万别沉啊

网友:
我做的是流水线adc,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有做过的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2014-07-08):
回复 楼主:
NBW同fft的点数成反比,所以fft的点数每增加一倍,底噪降低3dB。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Converter 附录A 第376页有详细说明。

网友(2015-07-02):
回复 楼主:

   楼主,能把这个simulink 模型发我一个吗?我的邮箱是1075825457@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B:
我是搭好simulink模型后,用matlab代码来计算simulink的输出频谱

网友(2017-04-23):
没有在Matlab里仿过

网友(2021-10-14):
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有没有相关的仿真教程?

网友(2021-12-2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02-05):
引用 网友B:
我是搭好simulink模型后,用matlab代码来计算simulink的输出频谱

求教simulink中波形如何导出通过代码计算EN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