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ltiphase DCDC 中各元器件参数的确定

楼主(2013-03-19):
在multiphase的设计过程中,如  电感电容和补偿网络参数确定。
例如一个2 phase Buck DCDC   是先把一路电流看成总电流的一半 来确定各个参数 ,然后在按要求并联在一起,还是有别的计算方法?
求高人指点!!!
求高手解答!!!

网友:
2 phase Buck DCDC  这里的2 phase是指什么?不懂multiphase DC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输出电流被平均分流过不同之路  输出电压还是同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  又见到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作有什么作用?详细点。一般mutilyphase DCDC应用在那些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降低输出纹波 提高输出纹波频率  降低对电感电容的要求 还有提高瞬态响应
我对这了解的也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U用的就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等大神来吧,俺不懂,没搞过。这东西有实际的产品么?是不是就论文上做做啊。缺点在哪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实际的产品  但现在只了解皮毛啊

楼主: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