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 phase的用法研究------个人总结

楼主(2013-03-19):
明天开始,我把近期研究UVM phase的一些个人的想法和实践过程通过发帖的方式写出来,主要是通过一个复杂一点的自己想的例子来慢慢讲解和展现,结合自己看代码的理解。
      之所以UVM phase,是因为在UVM官方资料里面对UVM phase这块讲的东西比较少。

      俗话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发个帖子,一来是给自己写点东西,很多东西知道和能写出来讲清楚是两码事;二来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同行慢陆续把你们自己对UVM的研究使用心得也表达出来,共同进步;我始终相信只有研究-》实战-》交流讨论-》再研究才是学好一门东西的路径。
在写的过程中,我会按照点来讲,可能顺序性不强,请大家谅解。

网友:
phase只要记住:
1. build_phase是自上而下执行,其他至下而上执行
2. main_phase中,raise_objection

楼主:
以后这个总结中的任何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对与不对希望大家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进行反驳、讨论。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坛子里下载过一份《UVM1.1应用指南和源代码分析》的资料,我很佩服这位前辈,我也从中收益匪浅,但是可惜在讲解phase的时候对一些初学者来说有些东西跳跃性有点大,更主要的是没有用一个稍微全面而复杂的例子来进行进一步的总结,让读者知道在实际项目中如何构建一个user-defined的phase组织架构图。我在这里也是志在狗尾续貂吧,废话少说,开始吧。

一、什么是phase?
      phase翻译成中文就是相、阶段的意思。在UVM中,官方的说法是:phase是使tb中各种各样的component按照各自的需求可以阶段性执行的一种自动化的机制。简单的说就是使验证组件能够按需自动化执行的一种机制。
二、OVM有phase的概念吗?
      有。那为什么OVM中没有看到在各个function 或者  task的形参表里看到(ovm_phase phase)呢?因为OVM已经为用户提供了现成的、固定的几个phase,它们是 new phase(对一个合格的tb来说,new phase是被 ovm root component在执行run_test()的时候通过factory机制调用的,也就是通过静态函数create调用的)、build phase、connect phase、end_of_elaboration phase、 start_of_simulation phase、run phase、extract phase、check phase、report phase。
     OVM 没有提供API给用户进行一些操作,比如增加一个phase、让不同的component的同一个phase异步的运行等等.......
三、UVM为什么在OVM的基础上扩展、增强这个功能?
     因为不够用所以才需要扩展,因为不完美用才需要增强。
     不完美体现在哪里?我提一点,其余的大家可以挖掘。
     一个正常的DUT,从上电到正常工作到关闭是一个相对比较通用的流程,所以把这些比较通用的流程放在一个run phase里面可以但不完美,那我把run phase按照这些通用流程拆分成几个子的阶段不是更好么?比如拆分成reset phase、configure phase、main phase、shutdown phase。
     不够用体现在哪里?我同样提一点,其余的大家继续挖掘、跟帖。
     一个大的chip里面有很多功能性比较独立的模块,这些功能性独立意味着一个模块A在run的时刻另一个模块B可以不run,也可以run,B运行不运行和A运行不运行关联度不大甚至没有关联,比如A是只负责处理发通路的而B只负责收通路;但是另一方面,功能性独立并不意味着什么都独立,举例来说,A模块和B模块功能性很独立,比如A是一个clock generation模块,B是一个processor模块,那在A没有正常work的前提下B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两点需求:
      (1)能不能让B的reset phase发生在A的reset phase之后,这样等待clock都稳定了再对B做reset操作或者release reset操作?
      (2)能不能让A的main phase和B的main phase异步的运行?
      上面两点至少需要用到UVM中的的如下机制:新建一个domain、给不同的component设置不同的domain、不同的domain之间phase的同步和异步。
      再如,功能更复杂的tb可能需要新建一个user-defined的phase,让它在某一需要个时刻点运行,可以是function性质的或者task性质的。

今天先开个头,明天准备聊聊UVM phase的组织结构。

网友:
感谢大牛的细心总结和分享。

除了细分各个DUT模块的工作状态以外,个人还想到了一个实现phase转换的理由。那就是在很多config中的random items在一次simulation往往只是会被randomize一次,效率很低,function coverage的提高要消耗大量的regression testcase。个人感觉如果通过phase jump从extract phase或者report phase再跳转到reset phase/config phase,可以大大提高 verification efficiency。

楼主:
四、UVM phase的组织架构
    (1)在大学学习数据结构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种基本的数据结构,其它的结构都可以分解成这几种的组合;它们分别是线性数据结构(比如链表)、树形结构(比如二叉树)、图形结构(有向图和无向图);
      UVM的phase的组织结构也不例外,都可以分解成上述三种。总体上来说,是按照有向图结构进行组织的。
    (2)既然是有向图形结构,那么这个数据结构中自然有若干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有向边。另外,一个图也可以分解为若干个子图。
      在默认情况下,这些节点就像铁路的一个个站点,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属性;这里所说的属性就是指的是UVM库中定义的如下几种:
      UVM_PHASE_DOMAIN:它的含义是从我开始,到后面的某个节点为止,这期间经过的所有节点都是我的管辖范围。
      UVM_PHASE_SCHEDULE:它的含义和UVM_PHASE_DOMAIN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它不具有独立行动的权利,它的外面至少需要套一层UVM_PHASE_DOMAIN;形象点说,UVM_PHASE_DOMAIN可以代表整个图形结构或者代表某个子图结构,但是,UVM_PHASE_SCHEDULE则只能代表某个子图结构,它必须属于某个DOMAIN,也就是它必须被某个DOMAIN  wrapper起来!
      UVM_PHASE_NODE:它的含义是图形结构中的某一个节点,它是一个句柄,它自己不干具体的活(比如main phase具体要干什么)。
      UVM_PHASE_IMP:它的含义就是说它所代表的就是具体干什么活,上述的UVM_PHASE_NODE就是会指向某一个UVM_PHASE_IMP。
      UVM_PHASE_TERMINAL:它是用来标定UVM_PHASE_DOMAIN和UVM_PHASE_SCHEDULE的势力范围的!就是说我后面的节点就不是你们的管辖范围了,只有一个domain或者schedule才有这个东西。

      UVM_PHASE_NODE和UVM_PHASE_IMP的关系如果不好理解的话,你可以对照TLM中的port、export、和imp来理解,这样就容易些了;像port、export只负责传话或者发号施令,而imp才比较苦逼,是真正干活的。

      有向图中的边在UVM phase里则代表了运行的顺序,就是说这个节点过了,下个节点是哪些,我想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3)默认UVM phase的具体的图形结构
                                       common (UVM_PHASE_DOMAIN) id=204
                                       build (UVM_PHASE_NODE) id=222
                                       connect (UVM_PHASE_NODE) id=234
                                       end_of_elaboration (UVM_PHASE_NODE) id=246
                                       start_of_simulation (UVM_PHASE_NODE) id=258
                                             /                                 \
    run (UVM_PHASE_NODE) id=270         uvm (UVM_PHASE_DOMAIN) id=319
                                             |                                  |
                                             |         uvm_sched (UVM_PHASE_SCHEDULE) id=331
                                             |                                  |
                                             |                   pre_reset (UVM_PHASE_NODE) id=349
                                             |                                  |
                                             |                   reset (UVM_PHASE_NODE) id=361
                                             |                                  |
                                             |             post_reset (UVM_PHASE_NODE) id=373
                                             |                                  |
                                             |        pre_configure (UVM_PHASE_NODE) id=385
                                             |                                  |
                                             |            configure (UVM_PHASE_NODE) id=397
                                             |                                  |
                                             |       post_configure (UVM _PHASE_NODE) id=409
                                             |                                  |
                                             |           pre_main (UVM_PHASE_NODE) id=421
                                             |                                  |
                                             |           main (UVM_PHASE_NODE) id=433
                                             |                                  |
                                             |        post_main (UVM_PHASE_NODE) id=445
                                             |                                  |
                                             |         pre_shutdown (UVM_PHASE_NODE) id=457
                                             |                                  |
                                             |         shutdown (UVM_PHASE_NODE) id=469
                                             |                                  |
                                             |       post_shutdown (UVM_PHASE_NODE) id=481
                                             |                                  |
                                             |    uvm_sched_end (UVM_PHASE_TERMINAL) id=337
                                             |                                  |
                                             |          uvm_end (UVM_PHASE_TERMINAL) id=325
                                              \                                  /
                                   extract (UVM_PHASE_NODE) id=277
                                   check (UVM_PHASE_NODE) id=289
                                   report (UVM_PHASE_NODE) id=301
                                    final (UVM_PHASE_NODE) id=313
                        common_end (UVM_PHASE_TERMINAL) id=210

      这个图的每个节点是通过调用m_print_successors()函数得到的,当然中间的“|”这些符号是我自己编辑的,这个函数在UVM class reference的pdf资料里没有提到,应该是UVM开发人员自己调试用的,但是如果你自己阅读代码就知道有这个函数,因为它不是local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调用它。
      每个节点的名字,属性和id号都一清二楚,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些id号不是随机的,而是有顺序的,是的,它是按照这些节点的建立的先后顺序分配的,id越大表示越晚建立,实际上这个id号就是通过调用get_inst_id()得来的,这个函数是uvm_object的一个基本函数,我就不多讲这个了。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个重要的信息:
    (1)这张大的图形结构中有两个domain,一个叫做common,一个叫做uvm,这个概念很重要,以后的分析中会反复用到;
    (2)UVM中新加的12个phase(不包括final phase),从pre reset到post shutdown都被一个叫做uvm_sched的 SCHEDULE包起来了,作为一个子图隶属于uvm domain;
    (3)OVM和UVM中的run phase属于common domain;
    (4)start_of_simulation phase节点有两个后继节点:run phase node和uvm domain;

明天准备讨论一下当我们在top运行run_test()函数是,UVM phase发生了什么。

楼主:
五、UVM的phase是如何自动运行起来的
      从build phase到最后的final phase,自动运行会经过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1、在tb_top.sv中的某个地方调用 run_test(),这个函数在uvm_root.sv中,是整个tb 树形组织结构的根节点,这个函数主要是干三件事情:
        (1)通过factory模式create你自己希望运行的testcase instance,不管你的testcase叫神马名字,最后uvm都会给它重命名为
                “uvm_test_top”
        (2)调用uvm phase的一个函数,叫做m_run_phases(),等下再讲这个函数主要干的事情
        (3)等待(2)结束,kill所有和(2)有关的进程,如果允许则调用$finish结束仿真,退出仿真器

     2、m_run_phases()主要干这么两件事情:
        (1)创建UVM默认的所有phases,即我们熟知的build phase、connect phase、run phase、main phase等等,并将其组织成我上
                面所讲的那个有向图结构;实现这一步主要是靠调用uvm_domain class中的get_common_domain()
        (2)开始运行(1)创建组织好的phases,当然如果有用户自定义的phase,也会在规定的点运行起来;实现这一步主要是靠调用对应
                的phase的execute_phase()函数和一个无限循环的监控进程
     3、uvm_domain中的get_common_domain()主要是干这么三件事情:
        (1)创建我上述phase有向图结构的第一部分,即
                build->connect->end_of_elaboration->start_of_simulation->run->extract->check->report->final。很自然的实现这
                个功能需要用到两个函数:创建它们用new()函数,组织它们让它们有如此先后顺序用add()函数
        (2)创建我上述phase有向图结构的第二部分,即
                pre_reset->reset->post_reset->pre_configure->configure->post_configure->pre_main->main->post_main->
                pre_shutdown->shutdown->post_shutdown。很自然的实现这个功能需也要用到两个函数:创建它们用new()函数,组织
                它们让它们有如此先后顺序用add()函数
        (3)正如phase有向图结构所示,(2)搞出来的东西是作为一个子图呈现在(1)所搞出来的结构中的;那么怎嘛让(2)搞出来的东西
                就成了(1)所搞出来的东西的一部分了呢?而且还要和run phase并行的运行呢?还是要靠这个add()函数!只不过需要用到
                add()函数形参表中一个叫做with_phase的东西

          显而易见,这个定义在uvm phase class中的add()函数真是无比的重要,正式它让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把一个个phase节点组织成一
          个任意的被UVM 规则所允许的图形结构,所以既然它这么重要,我们下一贴就准备专门来谈谈它!
     4、phase的execute_phase()函数主要干哪些事情呢?
          简单点说就是按照phase的有向图结构一个一个节点的走下去,知道结束;当然这个走的过程是复杂的、曲折的,呵呵,此函数也是比较
     复杂、曲折的;但是有一点,也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它会调用每个节点所拥有的traverse()函数!正式通过这个函数,我们在
     各个phase中所写的自己的代码才得意被调用、执行!
          既然这个函数也是如此的重要,那我将用另一个帖子来专门讨论它一下。
     5、traverse()函数主要干的事情就是根据每个节点的属性来调用我们自己重载的各个phase。
          主要是两个函数一个是exec_func(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一个是exec_task(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很自然的我们想到,执行build phase这种function性质的就会调用exec_func(),执行如main phase这种task性质的就会调用
     exec_task(),没错,的确如此!
          注意到了这两个函数的形参表了么?我想大家都猜出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吧。比如component A的build phase在执行,那么形参comp
     就是A,形参phase就是build。

     这一贴就讨论到这里,很多细节我没有讲,我觉得抓住主线了,那么枝节的东西不难理解,而且UVM class的源代码随处可下,要想弄个清楚明白,读源代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设计到这一贴中的某些细节需要了解,可以联系我,我们私下讨论。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在编辑的时候对的都挺整齐的,发表之后就成了这个鸟样,请大家多包涵。。。。

网友:
楼主的帖使人受益良多,望坚持下去!

楼主:
接下来两周有个chip要tapeout了,有几个ECO,会比较忙,我尽量抽空些,抱歉。

网友:
敢问LZ项目做ECO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使用UVM方法学做验证的时候还有没有cover的地方?如果是这个方面的原因,是否也能就这个问题,写一些心得,让大家也好好思考一下。

楼主:
不是,是async的问题,在rtl仿真发现不了,只有做sdf仿真才能发现,在FPGA验证也发现不了,和memory有关的问题。

网友:
不是,是async的问题,在rtl仿真发现不了,只有做sdf仿真才能发现,在FPGA验证也发现不了,和memory有关的问 ...
引用 楼主:

   哦,那是sdf后仿发现的问题的CDC的问题,在跨clock domain的地方没有做正确的async的处理?FPGA速度太慢,而且走线延迟长,不容易出setup和hold的问题。和memory有关系。。。。是dual port的sram? memory macro的内部都是固定的单元,不会出什么timing的问题啊。难道是一些外部的控制信号?呵呵,瞎猜的。

楼主:
亚稳态问题

网友:
看了第一段,决定先顶在看

网友:
软件好的搞这个有优势

网友:
回复 楼主:

     写成文档应该就好了。

网友A:
you can also get som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ZhangQiang's Book

网友:
最好有代码实力,简单的表示一下domain等划分,执行过程。

网友:
UVM中的很多东西的确需要大家的讨论和改善,提高验证的效率,看了收获还是很多的

楼主(2013-04-18):
回复 网友B:

    我最后会有一个实例来说明,会尽可能多的涉及到UVM phase的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软件不太好,呵呵,虽然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但是是计算机系统结构方向的,本人对软件也是不感兴趣,除了计算机组成、系统结构、数据结构这、数电和模电之外,其它的课程都是70分左右,哈哈。只是说对CPU底层了解清楚一点的话,会对设计语言的理解比较容易一点而已。
   毕业之后也是做FPGA做了4年,集中在数字中频方向,说白了就是捣腾滤波器设计的。

   但是没办法,要想在verfication上有点造诣,以前不喜欢的C++, 面向对象设计模式还是逃不掉,要再捡起来,有点痛苦,主要是感觉时间不够用。

   但是有一点,我现在能体会到计算机专业考研为什么一般都是在 《计算机组成原理》或《计算机系统结构》或《操作系统》或《编译原理》;
   但是《数据结构》却是必须的原因了,因为确实它所描述的观念很有用。

楼主:
六、UVM phase  class中的add()函数
     1、函数原型
          function void uvm_phase::add(uvm_phase phase,
                             uvm_phase with_phase=null,
                             uvm_phase after_phase=null,
                             uvm_phase before_phase=null);
          比如调用是 A.add(B,C)就表示把B加入到A的大家庭中,
          在A这个大家庭中的位置如何取决于后面的三个参数,根据
          它们的名字我想不难知道它们的意思。
     2、函数主体一:参数有效性判断
        (1)if (phase == null)
                   `uvm_fatal("PH/NULL", "add: phase argument is null")
               这个含义很明显,如果你想加的这个phase还没有创建,
               你做这个操作是毫无意义的,simulator会直接退出。
        (2)if (with_phase != null
                   && with_phase.get_phase_type() == UVM_PHASE_IMP)
                begin
                      string nm = with_phase.get_name();
                      with_phase = find(with_phase);
                      if (with_phase == null)
                          `uvm_fatal("PH_BAD_ADD",{"cannot find with_phase '",nm,
                                           "' within node '",get_name(),"'"})
                end
                这个检查理解起来也不困难,以A.add(B,C)来说,意思就是说你想
                把B加入到A中来,并且想让B和C可以并行的运行,首先要确保在A中
                确实有C这个人才行,不然这个操作肯定也会有问题,而且也是fatal。
        (3)if (before_phase != null
                   && before_phase.get_phase_type() == UVM_PHASE_IMP) begin
                string nm = before_phase.get_name();
                before_phase = find(before_phase);
                if (before_phase == null)
                    `uvm_fatal("PH_BAD_ADD",{"cannot find before_phase '",nm,
                                     "' within node '",get_name(),"'"})
                end
        (4)if (after_phase != null
                   && after_phase.get_phase_type() == UVM_PHASE_IMP) begin
                   string nm = after_phase.get_name();
                   after_phase = find(after_phase);
                   if (after_phase == null)
                   `uvm_fatal("PH_BAD_ADD",{"cannot find after_phase '",nm,
                                  "' within node '",get_name(),"'"})
                end
                有了(2)的解释,(3)和(4)想必就不用再解释了吧。
        (5)if (with_phase != null &&  (after_phase != null || before_phase != null))
                   `uvm_fatal("PH_BAD_ADD",
                    "cannot specify both 'with' and 'before/after' phase relationships")
                这个含义就是说,你说明了用with_phase(或者说用after_phase/before_phase)
                这个参数已经可以确定你想要放置的位置了,不需要也不允许在用后面两个参数进行
                进一步框定了,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低级失误。
                这个就好比说,数值A的值等于圆周率,并且数值A介于3和4之间;前半句
                已经可以确定A是多少了,后面那句是废话;万一我后半句由于笔误写成了
                并且数值A介于4和5之间,那不是麻烦了。
        (6)if (before_phase == this || after_phase == m_end_node || with_phase == m_end_node)
                    `uvm_fatal("PH_BAD_ADD",
                      "cannot add before begin node, after end node, or with end nodes")
               这个检查的意思是说:
               before_phase == this,表示你想插入到我当前这个domain或者schedule的祖先节点
               的前面,那是不允许的,this表示了这个domain或者schedule的树根。
               after_phase == m_end_node,表示你想插入到我当前这个domain或者schedule
               的最后一个终结节点的后面,m_end_node表示了这个domain或者schedule的终结
               节点,注意这个终结节点的类型是UVM_PHASE_TERMINAL而不是UVM_PHASE_NDOE,
               with_phase == m_end_node,表示你想和我的终结节点并行运行也是不行的,为什么?
               因为UVM_PHASE_TERMINAL类型节点(和UVM_PHASE_DOMAIN类型节点以及
               UVM_PHASE_SCHEDULE类型节点)都是不运行的,也就是说它们三个的运行时间是0。
               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会在后面的execute_phase()函数中看到UVM是这么做的。

楼主:
3、函数主体二:根据插入节点的类型来进行插入位置的框定
  if (phase.get_phase_type() == UVM_PHASE_IMP) begin
    new_node = new(phase.get_name(),UVM_PHASE_NODE,this);
    new_node.m_imp = phase;
    begin_node = new_node;
    end_node = new_node;
  end
  else begin
    begin_node = phase;
    end_node   = phase.m_end_node;
    phase.m_parent = this;
  end
       这个if  else看似不多,也不复杂,其实需要你对UVM phase的组织流程图、UVM phase
       的各种类型的节点如NODE、DOMAIN、TERMINATER等真正含义的准确理解,不然的
       话你会觉得这个if  else 的内容很奇怪!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if else是这个函数的难点,其它的很容易懂!
       以A.add(B,C)来解释。
     (1)首先解释几个变量的意思
             begin_node,是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它表示了B这个子结构中的开始节点是哪一个。

             end_node,是这个函数的局部变量,它表示了B这个子结构中的结束节点是哪一个。

             phase就是这里B。

             m_parent是uvm phase class的一个变量,它表示了包含B的更大一层范畴的结构,
             注意不是父节点的意思;比如说在图形结构中,子图A属于更大一点的子图B,而B又
             属于整个图C的一部分,那么A的m_parent就是B,B的m_parent就是C,再次提请
             注意,是范畴的概念不是单纯的父节点的概念。

             m_imp也是uvm phase class的一个变量,我们知道在uvm节点图形结构中的每个
             节点都有一个属性,或者是UVM_PHASE_DOMAIN,或者是UVM_PHASE_NODE,
             或者是UVM_PHASE_TERMINAL等,但不会是UVM_PHASE_IMP类型;这其中的
             UVM_PHASE_NODE就是一个指针,它所指向的那个东西的类型如果是UVM_PHASE_IMP
             的话,那么这个指针的m_imp就是那个UVM_PHASE_IMP类型的节点;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我也问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直接把UVM_PHASE_IMP
             类型的节点插进来不就得了,为什么要插入它的指针,然后需要的时候再用这个指针索引?
             岂不麻烦和多此一举?我个人觉得可能这样做以后的
             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会更好,因为我们知道面向对象的最大的威力是组合而不是继承,
             我们可以想想模式设计中的brige模式和strategy模式(当然还有很多),就是用这种
             类似的机制完成了一些继承不能做到或者大大增强了以后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
     (2)if 分支
             如果插入进入的子图(注意我改用子图而不是节点了)类型是UVM_PHASE_IMP,那么
             new一个指向它的句柄,句柄本身的类型设定成UVM_PHASE_NODE,然后有三句
             赋值语句,第一句的意思前面已经在解释变量的时候解释过了,那么第二句和第三局是神马
             意思?其实意思很简单,只要你清楚一件事实,那就是只有一个节点的东西也叫做子图或图,
             而不是说非要有很多节点,节点之间或串行或并行的那种复杂的结构才叫子图或者图;只有
             一个节点的结构是最简单的图形结构。
             在次情况下,它既是begin节点也是end节点,这样那两句赋值语句就了然了。
     (3)else分支
             有了对(2)的理解,这个分支就不难理解了,能进入else分支就表示要进入的这个东西或
             者说子图肯定不是if分支中的简单情况,至少有两个节点或者以上。
             那好了,begin节点就是这个子图的句柄,end节点就是这个子图的end节点,你加入了我,
             那么我当然是你的上级,所以m_parent=this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读上面(3)的某些话可能觉得读不懂,特别是“begin节点就是这个子图的句柄”这句话,对
       这句话的理解涉及到对uvm phase图形结构的理解,比如说有个图形结构叫做A,它有两个节点
       B和C,按道理来说这个图形结构就是 A->B就完了,但是UVM不是这么做的,它为了处理的方便
       会在生成图形结构的时候多搞两个节点:一个开始节点,一个终结节点;也就是uvm会生成如下
       图形结构:
       A->B->C->终结节点。
       如果觉得还不好理解的话,我再举个特别形象例子,C语言中的字符串。
       比如说一个“hello”的C字符串,
       上面的A就相当于取“hello”的地址,即A=&“hello”,
       上面的终结节点就相当于C的 '\0',
       上面的B和C就相当于字符串的真正的内容hello。

楼主:
3、函数主体三:默认情况
  if (with_phase == null && after_phase == null && before_phase == null) begin
    before_phase = m_end_node;
  end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用A.add(B)这种形式的话,那么B会加到A的最后面,
  就相当于C语言字符串中加入字符,如果A=“hello”,B=“uvm”,那么
  A.add(B)执行时,上面的before_phase = m_end_node;就相当于
  before_phase=‘\0’,执行完成之后变成了 "hellouvm"。

楼主:
3、函数主体四:add操作的真正部分
     这部分代码我就不贴了,这个add函数剩余的部分都是的,反而我觉得这部分
     最没什么好讲的,难的反而是类型检查啊、位置定位啊这些前戏。
     这部分代码无非就是一些后继和前驱的更新而已,如果你了解数据结构中的
     链表的插入和删除操作,那么这段代码无非就是C换成了SV,没其他别的东西。
     如有一个链表L,内容是A->B->C,如果想把D插入到B的前面A的后面,那么需要
     step1:temp = A.后继
     step2:D.后继 =  temp
     step3:D.前驱 = A
     step4:A.后继 =  D

     如此而已。

add()函数讨论到这里我觉得对我们以后应用来说也差不多够了,到此为了吧。

网友:
非常支持楼主, 钻研精神,可佩可敬。

网友:
期待一个实例。只为了说明如何使用phase.构建不同的phase关联和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既然有朋友多次要求先用一个例子来看看效果,那我就先用个例子来说明吧。
    我这个例子的背景如下:
  (1)env里包含两个component, U和A, 且我们假设UVM的task phase
         里只有reset、main和shutdown(主要是为了方便说明,没其他意思)
  (2)U里的phase组织结构都是UVM默认的,我只在connect phase
         后面增加一个phase叫做check_connect_phase,它是一个function。
  (3)component A里面的phase结构是我们自定义的,当时是我随便想的一个,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思。
  (4)我想呈现出来的U和A的phase的关系是如下的:
          前面的那些从build phase到start simulation phase的关系我就不画了,
          都是function,好理解。
          关键看看task性质的那些phase吧。
U  comp |-----------------------|---------------|----------------- |---------|
                     reset                       main            shutdown       extract
A  comp |----------|------------|---------------------------|
              p1_reset    p2_reset                     work
             |---------------------------------------|
                               reset_and_main
                           |-----------------------------------------------|
                                                          wired

          从上面的图就可以一目了然,我想达到如下效果:
          1)A的p1_reset phase的起点和U的reset phase的起点是同时启动的;
          2)A的p2_reset phase接着p1_reset phase;
          3)A的work phase的起点和U的main phase 的起点是同时启动的;
          4)A的work phase的跨度可长可短,但最长到U的shutdown phase的结束
          5)A的wired phase的起点和A自己的p2_reset phase相同
          6)A的wired phase的跨度可长可短,但最长到U的shutdown phase的结束

          我子所以想举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一些phase 的基本结构:
          有并行的,如wired和work,reset_and_main和reset/main等;
          有串行的,如p1_reset,p2_reset和work;
          有合并的,如把原uvm参照中的reset和main合并成reset_and_main;
          有分解的,如把原uvm参照中的reset分解成p1_reset和p2_reset;
          我想实际使用中无外乎是这些关系。

          代码如下:

楼主:
module phase_test ;

typedef class A ;

class A_reset_p1_phase extends uvm_task_phase;

   virtual task exec_task(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A  Acp ;
      if($cast(Acp,comp))
        Acp.reset_p1_phase(phase);
   endtask

   local static A_reset_p1_phase m_inst;
   static const string type_name = "A_reset_p1_phase";
   static function A_reset_p1_phase get();
      if(m_inst == null)
         m_inst = new();
      return m_inst;
   endfunction
   protecte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A_reset_p1_phas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type_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_reset_p2_phase extends uvm_task_phase;

   virtual task exec_task(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A  Acp ;
      if($cast(Acp,comp))
        Acp.reset_p2_phase(phase);
    endtask

   local static A_reset_p2_phase m_inst;
   static const string type_name = "A_reset_p2_phase";
   static function A_reset_p2_phase get();
      if(m_inst == null)
         m_inst = new();
      return m_inst;
   endfunction
   protecte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A_reset_p2_phas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type_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_work_phase extends uvm_task_phase;

   virtual task exec_task(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A  Acp ;
      if($cast(Acp,comp))
        Acp.work_phase(phase);
    endtask

   local static A_work_phase m_inst;
   static const string type_name = "A_work_phase";
   static function A_work_phase get();
      if(m_inst == null)
         m_inst = new();
      return m_inst;
   endfunction
   protecte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A_work_phas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type_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_reset_main_phase extends uvm_task_phase;

   virtual task exec_task(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A  Acp ;
      if($cast(Acp,comp))
        Acp.reset_main_phase(phase);
    endtask

   local static A_reset_main_phase m_inst;
   static const string type_name = "A_reset_main_phase";
   static function A_reset_main_phase get();
      if(m_inst == null)
         m_inst = new();
      return m_inst;
   endfunction
   protecte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A_reset_main_phas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type_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_wired_phase extends uvm_task_phase;

   virtual task exec_task(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A  Acp ;
      if($cast(Acp,comp))
        Acp.wired_phase(phase);
   endtask

   local static A_wired_phase m_inst;
   static const string type_name = "A_wired_phase";
   static function A_wired_phase get();
      if(m_inst == null)
         m_inst = new();
      return m_inst;
   endfunction
   protecte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A_wired_phas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type_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A extends uvm_component ;

    A_reset_p1_phase  rst_p1 ;
    A_reset_p2_phase  rst_p2 ;
    A_work_phase      wrk ;
    A_reset_main_phase rst_main ;
    A_wired_phase     wired ;

    uvm_domain        A_domain ;

    `uvm_component_utils(A)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A",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domain common_domain ;
        uvm_domain uvm_dom ;
        uvm_phase  L_sched,M_sched,R_sched ;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info(get_name(),"build_phase",UVM_NONE)

        common_domain = uvm_domain::get_common_domain();
        uvm_dom = uvm_domain::get_uvm_domain();
        A_domain = new("A_domain");

        L_sched = new("L_sched",UVM_PHASE_SCHEDULE);
        rst_p1 = A_reset_p1_phase::get();
        rst_p2 = A_reset_p2_phase::get();
        wrk = A_work_phase::get();
        L_sched.add(wrk);
        L_sched.add(rst_p2,.before_phase(wrk));
        L_sched.add(rst_p1,.before_phase(rst_p2));

        M_sched = new("M_sched",UVM_PHASE_SCHEDULE);
        rst_main = A_reset_main_phase::get();
        M_sched.add(rst_main);

        R_sched = new("R_sched",UVM_PHASE_SCHEDULE);
        wired = A_wired_phase::get();
        R_sched.add(wired);

        A_domain.add(L_sched);
        common_domain.add(M_sched,.with_phase(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run")));
        common_domain.add(R_sched,.with_phase(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run")));

        common_domain.add(A_domain,.with_phase(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run")));

        A_domain.sync(uvm_dom,A_domain.find_by_name("A_reset_p1_phase"),uvm_dom.find_by_name("reset"));
        A_domain.sync(uvm_dom,A_domain.find_by_name("A_work_phase"),uvm_dom.find_by_name("main"));
        common_domain.sync(uvm_dom,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A_reset_main_phase"),uvm_dom.find_by_name("reset"));
        common_domain.sync(A_domain,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A_wired_phase"),A_domain.find_by_name("A_reset_p2_phase"));

        set_domain(A_domain);
    endfunction

    task reset_p1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reset_p1_phase start",UVM_NONE)
        #6ps ;
        `uvm_info(get_name(),"reset_p1_phase en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reset_p2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reset_p2_phase start",UVM_NONE)
        #5ps ;
        `uvm_info(get_name(),"reset_p2_phase en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work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work_phase start;",UVM_NONE)
        #26ps ;
        `uvm_info(get_name,"work_phase en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reset_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reset_main_phase start;",UVM_NONE)
        #30ps ;
        `uvm_info(get_name,"reset_main_phase en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wired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wired_phase start;",UVM_NONE)
        #35ps ;
        `uvm_info(get_name,"wired_phase en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function void extrac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name(),"extract phase start;",UVM_NONE)
    endfunction

endclass

typedef class U ;

class U_check_connect_phase  extends uvm_bottomup_phase;
   virtual function void exec_func(uvm_component comp, uvm_phase phase);
      U Ucp ;
      if($cast(Ucp,comp))
        Ucp.check_connect_phase(phase);
   endfunction
   local static U_check_connect_phase m_inst;
   static const string type_name = "U_check_connect_phase";
   static function U_check_connect_phase get();
      if(m_inst == null)
         m_inst = new();
      return m_inst;
   endfunction
   `_protected function new(string name="U_check_connect_phas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string get_type_name();
      return type_nam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U extends uvm_component ;

    `uvm_component_utils(U)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U",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domain common_domain ;
        super.build_phase(phase);
        common_domain = uvm_domain::get_common_domain();
        common_domain.add(U_check_connect_phase::get(),.after_phase(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connec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check_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info(get_name(),"check_connect_phase start;",UVM_NONE)
    endfunction

    task reset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reset phase start;",UVM_NONE)
        #10ps ;
        `uvm_info(get_name,"reset phase ende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main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main phase start;",UVM_NONE)
        #20ps ;
        `uvm_info(get_name,"main phase ende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task shutdown_phase(uvm_phase phase);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uvm_info(get_name(),"shutdown phase start;",UVM_NONE)
        #8ps ;
        `uvm_info(get_name,"shutdown phase ended;",UVM_NONE)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endtask

    function void extract_phase(uvm_phase phase);
        uvm_component this_test ;
        `uvm_info(get_name(),"extract phase start;",UVM_NONE)
    endfunction

endclass

class my_test extends uvm_test ;

    `uvm_component_utils(my_test)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test",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A a ;
        U u ;
        super.build_phase(phase);
        a = A::type_id::create("a",this);
        u = U::type_id::create("u",this);
    endfunction

endclass

initial begin
    run_test("my_test") ;
end

endmodule

楼主:
在VCS上的运行结果如下:
Compiler version F-2011.12-SP1; Runtime version F-2011.12-SP1;  Apr 23 16:04 2013
----------------------------------------------------------------
UVM-1.1a.VCS
(C) 2007-2011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C) 2007-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 2006-2011 Synopsys, Inc.
(C) 2011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
UVM_INFO @ 0: 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test...
UVM_INFO phase_test.sv(145) @ 0: uvm_test_top.a [a] build_phase
UVM_INFO phase_test.sv(273) @ 0: uvm_test_top.u [u] check_connect_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78) @ 0: uvm_test_top.u [u] reset 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12) @ 0: uvm_test_top.a [a] reset_main_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188) @ 0: uvm_test_top.a [a] reset_p1_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190) @ 6: uvm_test_top.a [a] reset_p1_phase end
UVM_INFO phase_test.sv(196) @ 6: uvm_test_top.a [a] reset_p2_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20) @ 6: uvm_test_top.a [a] wired_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80) @ 10: uvm_test_top.u  reset phase ended;
UVM_INFO phase_test.sv(198) @ 11: uvm_test_top.a [a] reset_p2_phase end
UVM_INFO phase_test.sv(204) @ 11: uvm_test_top.a [a] work_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86) @ 11: uvm_test_top.u [u] main 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14) @ 30: uvm_test_top.a [a] reset_main_phase end;
UVM_INFO phase_test.sv(288) @ 31: uvm_test_top.u [u] main phase ended;
UVM_INFO phase_test.sv(294) @ 31: uvm_test_top.u [u] shutdown 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206) @ 37: uvm_test_top.a [a] work_phase end;
UVM_INFO phase_test.sv(296) @ 39: uvm_test_top.u [u] shutdown phase ended;
UVM_INFO phase_test.sv(222) @ 41: uvm_test_top.a [a] wired_phase end;
UVM_INFO phase_test.sv(228) @ 41: uvm_test_top.a [a] extract phase start;
UVM_INFO phase_test.sv(302) @ 41: uvm_test_top.u [u] extract phase start;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25
UVM_WARNING :    0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CFGPRT]     4
[RNTST]     1
[a]    12
     8
$finish called from file "/auto/edatools/synopsys/vcs/v2011.12-SP1mx_uvm11a/etc/uvm-1.1/base/uvm_root.svh", line 408.
$finish at simulation time                   41
           V C S   S i m u l a t i o n   R e p o r t
Time: 41 ps
CPU Time:      0.620 seconds;       Data structure size:   0.3Mb
Tue Apr 23 16:05:08 2013

楼主:
总结起来,要组织一个自己的phase结构图,
有如下几点要点(如果不对或不够请大家补充):
(1)记得有两个参照系:common domain和uvm domain、
(2)想并行组织,用add函数的with_phase形参
(3)想串行组织,用add函数before_phase或者after_phase形参
(4)想把两个phase 的起点同步用sync函数
(5)想把两个phase 的终点同步用add函数的with_phase形参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

网友:
非常的好!

网友:
多谢, 明天好好学习,今天刚刚编译通过。 运行结果相同。

代码需要增加两句话:
`include "uvm_macros.svh“

import uvm_pk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在vcs命令有  -ntb_opts uvm1-1就行了

网友:
我试过了,好像不行呀,没有import usb_pkg::*, 不然怎么编译通过呢?

不过这可能是工具问题,小问题,你的代码我还没有消化,等有问题再好好请教。

网友:
写成文档应该就好了

网友:
几个问题,请教,感谢回答。
(1)为什么sync()函数需要三个参数,从上面的解释来看,只需要同步两个phase, 那么两个参数就够了呀?
(2)我的理解,将schedule加到domain, 就成为domain的一部分。而将domain加入到另一个domain, 也将成为同一个domain吗?你的代码中将A_domain加到common_domain中去了。
(3) 最后那个set_domain(A_domain)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class U没有?

A_domain.sync(uvm_dom,A_domain.find_by_name("A_work_phase"),uvm_dom.find_by_name("main"));
        common_domain.sync(uvm_dom,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A_reset_main_phase"),uvm_dom.find_by_name("reset"));
        common_domain.sync(A_domain,common_domain.find_by_name("A_wired_phase"),A_domain.find_by_name("A_reset_p2_phase"));

        set_domain(A_doma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function void sync(uvm_domain target,
                                                       uvm_phase phase=null,
                                                       uvm_phase with_phase=null);
   // Function: sync
  //
  // Synchronize two domains, fully or partially
  //
  //   target       - handle of target domain to synchronize this one to
  //   phase        - optional single phase in this domain to synchronize,
  //                  otherwise sync all
  //   with_phase   - optional different target-domain phase to synchronize with,
  //                  otherwise use ~phase~ in the target domain
  //

   set_domain可以让一个component不工作在default的uvm domain中,不然
   费那么打的劲define A_domain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发帖的目的是先想到什么就记录下来;
    我想如果想就这个写一篇正式的文档的话,我肯定需要好好组织一下。
    有机会我会慢慢整理出来的,想想怎么写会把uvm phase讲清楚吧。
    不过UVM官方说在下一个大的版本也就是uvm1.2会把这部分进行
    全面的介绍,不知道到时候官方出来的user guide会把这部分讲解到
    哪种深度,如果到时候发现它介绍的不够理想的话,我到时候在写一篇
    文档吧,谢谢提醒。

网友:
干货贴,跟帖收藏

网友:
为什么build_phase 和 new要定义成function,而main_phase要定义成task呢?本人是个初学者,很多问题多莫不清楚呀。

网友:
如果楼主有时间将其整理成文档的形势发出来,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main_phase的相关信息可否介绍详细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建议先通读3遍chris spear的systemverilog for  verification这本书,
中文翻译的还算不错。by the way,千万不要读夏宇闻翻译的任何关于
验证的任何书籍,因为第一你读不懂,第二大家都读不懂,第三翻译的那帮人
是一群学生,对VMM没有使用经验,所以尽量看原版书籍。
接下来可以看mentor的一个作者写的一本叫做 ovm cookbook的书,写的
非常好,建议先研究ovm的东西,再研究uvm的东西。

网友:
看来得看看《数据结构》了~~~~~~~~~~~~~

楼主:
五、当我们调用run_test()函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uvm_phase class中的m_run_phases()函数

1、函数原型
task uvm_phase::m_run_phases();
  主体1:
  uvm_root top = uvm_root::get();
  主体2:
  // initiate by starting first phase in common domain
  begin
    uvm_phase ph = uvm_domain::get_common_domain();
    void'(m_phase_hopper.try_put(ph));
  end
  主体3:
  forever begin
    uvm_phase phase;
    m_phase_hopper.get(phase);
    fork
      begin
        phase.execute_phase();
      end
    join_none
    #0;  // let the process start running
  end
endtask
2、执行流程
   (1)我们都会在test top中的某个initial中写上 run_test()(当然稍微大型一点的工程都是是通过
           Makefile中的-UVM_TESTCASE选项把具体的testcase传递给run_test函数的,这不是我在
           这里要讨论的话题),主要是这run_test()中会调用phase::m_run_phases()。
   (2)如上所标述的,这个m_run_phases函数共有三个主体
           主体1:很简单,就是得到整个test env的树形结构的根节点,即uvm_top,有了根节点,对
                      树形结构来说就掌控了一切。但是这个函数里没有用到top,哈哈。
           主体2:得到common_domain,也就是从common (UVM_PHASE_DOMAIN) id=204节点
                      开始,沿着左边的支路一直走到common_end (UVM_PHASE_TERMINAL) id=210
                      节点结束。这些个节点都是属于common domain的东东。(请回看一下第一页的帖子
                      四、UVM phase的组织架构中的那个树形图)。
                      common domain是标杆,任何时候、任何env都是不会变的。
                      得到common domain之后,就把它放入到一个FIFO中。
           主体3:通过条用execute_phase函数干正事。这个主体是一个forever循环,这意味中原则上
                      你可以创建无数个自己的domain!

楼主:
3、主体3部分的理解一
     举例来说,如果用户自己没有自己定义新的domain,使用默认的uvm的phase机制。
     这个主体3部分会如何运行呢?
     我们先跳过具体细节,说说主要发生的时候。
     因为m_phase_hopper一开始就是只有common (UVM_PHASE_DOMAIN)
     放进去了,所以最开始执行的时候m_phase_hopper.size == 1是毫无疑问的。
     最开始的时候从common (UVM_PHASE_DOMAIN) id=204开始运行,调用这个
     节点的execute_phase函数,当这个节点该做的事情做了之后会在某个地方的某行
     程序往m_phase_hopper里面put下一个节点,也就是build (UVM_PHASE_NODE),
     因为主体3一直在那个get,在随时候命,所以那边一put这个就马上get到了,
     接着执行了build (UVM_PHASE_NODE),接着轮到connect (UVM_PHASE_NODE)
     .........一直到最后一个common_end (UVM_PHASE_TERMINAL)节点搞完之后,
     因为它没有successor了,所以在某个程序的某行代码会设置一个标志表示都已搞完,
     不难想象,在run_test函数里有个进程在一直等待着这个标志的设定,这个握手事件
     一合拍,那个整个uvm的运行就是完鸟!
     顺便提一句,在碰到树形结构有分叉的地方,用fork join_none让它们都并行搞起来,
     事实上主体3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3、主体3部分的理解二
     其实我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在UVM源代码中有大量的这种结构性代码:
     fork
          A:xxxxxxxxxx
     join_none
     #0;
     wait(xxx)或者其它类型的阻塞事件如mailbox.get()等等
     B:xxxxxxx
     如果对这个很了解的朋友这部分就不用看了。
     要看懂这种代码需要对verilog/sv的timeslot的调度有深刻的理解,standard上
     讲的很清楚。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定要加#0;这句话,不然fork join_none里面的A是不会被
     执行,除非后面的wait或者阻塞性事件得道满足。
     如果wait或者阻塞性时间的解锁又是要靠A中的执行才能实现的话,不加#0就会、
     造成死锁。

楼主:
接下来有空想讨论一下 uvm_phase class里的execute_phase()函数,这个函数应该是uvm中复杂度较高的几个中间的一个。

网友:
成哥发达,什么时候给我们开个讲座吧

楼主(2013-05-19):
回复 网友G:

    奔Or小麦。 表调戏我

网友(2013-09-21):
写的确实不错

网友:
很受益。。。期待更新中。。。

楼主:
会更新的,过段时间吧,不好意思。。。。

网友(2014-01-06):
刚刚接触,要好好看几遍

网友(2014-04-03):
好帖子,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感觉用UVM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网友:
Cheng哥威武!!!

网友(2014-05-23):
看了很久,看不懂~多谢楼主。刚开始使用这个工具

网友:
多谢楼主详细的讲解。我刚刚接触UVM的验证工作,从你的讲述中收获不少,还在消化中。。。

楼主(2014-07-09):
Phase 在UVM1.2版本中又有一些小的变动,在研究过后再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的新的体会,到时候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成哥,以后讲讲不同的phase domain之间怎么通信吧。

网友:
支持楼主,最近也在看uvm,被phase搞得脑子都是糊的

网友:
好呀
学学习了

网友(2014-08-13):
楼主看的很懂啊,我就没看懂

网友:
讲的很清楚,期待继续更新,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中国科技的脊梁。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思路实现没?

网友:
前辈可以介绍一下学习经验不,目前看了2遍SystemVerilog验证,把张强前辈的那本书前9章看了2遍,并把例子跑通了,接下来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求指导,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I:
首先前辈完全不敢当,大家交流是可以的。

理论-》实践-》理论-》实践… 你可能觉得太虚了,但是提高的过程就是此,至少我的感悟是这样的。
我个人希望做到的知识结构是首先面要足够广(我特别不喜欢知识面过窄),然后在自己从事或热爱的方面要足够深(当然这个深度是对我们做工程项目而言,毕竟我们不是做学术方向);我觉得没有广度深度很难达到,个人感受而已,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1、是的,前辈说的很有道理,实践是学习最快的的途径(关于马克思的实践论个人感觉是非常经典的),可是目前刚研一还没有项目可做,接下来可能还只是以看书籍为主。

2、感觉好多知识是相通的,知识面广一点确实对学习有很大帮助。

3、谢谢前辈的回答,祝工作愉快!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讲一讲关于systemverilog与Verilog的time slot的区别呢?还有SVA中好像是先采样后执行,这一点与verilog以及systemverilog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楼主请继续. 你懂的比 Cadence UVM 的培训人员还多还清楚.

网友(2014-11-18):
受益良多

网友:
楼主写的很清晰,对理解uvm很有帮助

网友:
楼主写的很清晰,对理解uvm很有帮助

顶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连uvm_phase的add函数的bug都发现了,膜拜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我发现的,我只是拾人牙慧

网友:
怎么没有后续了呀,天天翘首以盼

网友:
研究的挺深的,我只是大概明白其工作原理就搞项目了,对phase没做过多研究,只用到其默认phase.

网友:
终于找回密码了,顶大牛

网友:
找回密码就是好,几年没登陆了
向asic_wang学习

网友(2014-12-18):
LZ cypress的呀?
哈哈。。
UVM-1.1a.VCS
(C) 2007-2011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C) 2007-2011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 2006-2011 Synopsys, Inc.
(C) 2011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通俗易懂

网友:
    这位大哥这推测能力真是一流了,那为什么不是Mentor, Synopsys, Cadence呢?上面不都有么?

网友:
找回密码就是好,几年没登陆了
向asic_wang学习
引用 网友K:

    哇,高手齐聚一贴啊,此贴必火

网友:
回复 网友J:

   额。因为Candence和Mentor都是EDA公司啊。   Cypress是 IC design公司。。所以。。。。以为是贴的自己公司copyright。。 其几天看到其他代码前面也有着一段。看来Cypress也参与了UVM的维护哈。

   再加上我也准备去Cyprees工作,所以好奇问问的。。但LZ貌似不是cypress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Great, expecting to study!

网友(2015-08-06):
我是来顶的~~

网友:
必须顶起来啊

网友(2016-03-17):
顶楼主,先mark再细读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在12个run_time phase中插入phase?谢谢

网友(2016-06-05):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是好人,解决了我的疑问

网友:
好极了,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2016-08-11):
多谢楼主的分享,赞一个

网友:
这么精彩的讲解,可惜楼主消失了,没有后续。看来有时间要好好研究下uvm code了。

网友:
顶贴 技术大牛!!!!

网友(2016-11-15):
必须顶一个啊,技术大牛

网友(2017-12-10):
回复 楼主:

   感谢大牛的细心总结和分享。

网友(2018-04-16):
回复 网友E: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8-09-11):
留下脚印,慢慢吸收,谢过

网友(2018-11-08):
看了下帖子的时间,2013年的时候UVM才出来两年多时间,居然就已经有人开始总结这些东西了,厉害

网友(2019-06-11):
学习了 ,膜拜! 为什么楼主可以有这么多时间研究得这么深入

网友(2020-04-16):
下载了无法打开,是因为我改名了吗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A:
you can also get some detailed information in ZhangQiang's Book

偶遇大佬账号注册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