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教啊。。。PA的两极间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3-03-19):
我设计一个2.4Ghz两级的集成PA,要求1db压缩点出输出26dbm左右,现在不懂的是所谓的级间匹配问题。  我现在设计方法是,先设计输出级,在输入13dbm左右输出达26dbm左右,再设计驱动级,设计驱动级时只是将输出的寄生电容谐振掉,然后两级连在一起,那两级之间的匹配应该怎么做,是用什么原理呢?有的论文上说是共轭匹配,有的说是调节增益平坦度,到底怎么设计级间的匹配啊,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进行的功率传输,所以要达到最大输出功率就要进行共轭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设计匹配网络呢,是算出前级输出阻抗和后级输入阻抗再设计匹配网络实现共轭匹配吗?而且我要是用实际元器件时匹配网络肯定要进行调试,仿真的时候是是看哪个参数调呢?是使输出功率最大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将前级的输出阻抗匹配到后级的输入阻抗。

网友(2013-07-11):
回复 楼主:

   级间匹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不要共轭匹配这个不是绝对的,一般做大功率PA的话很少是共轭匹配,一般都是功率匹配,至于最大功率传输个人觉得也不是我们所关注的,因为大功率PA出功率的是功率放大级,只要做到最后的功率输出级能达到最大输出功率即可以,至于级间匹配个人觉得还是要根据增益分配还有最大功率输出来定的,要是非得按照共轭匹配的话效率不会高的,并且共轭匹配一般不会输出大功率的!MOS管内阻一般都是几百欧姆的,要出30dbm的功率,还要共轭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