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嵌入式USB dongle, CPU如何选型

楼主(2013-03-19):
请教版上高手一个问题有一个标准的wifi usb dongle, 相当于无线网卡, 用的也是realtek的8192片子 只提供wifi接入功能

现在需要在dongle里集成一片CPU, 用来过滤指定端口/tag的IP包, 并将包解封装, 把load传到指定端口

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厂商的wifi-router soc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成本高 而且我不需要路由功能

请问是否能找出一种廉价的解决方案 就是在wifi芯片后面挂一个cpu, 然后usb出去

如果可以 cpu如何选型? 51速度跟不上 MIPS可以 低成本的话 哪家的chip合适

感谢各位

网友:
不太清楚....帮你顶了............

网友(2013-08-08):
楼主出来讲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多数的wifi芯片本身就是一个专用型的MCU,你可以联系厂家要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