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里的APS仿真问题

楼主(2013-03-19):
用VMWare 8.0.4虚拟机装了AS4 + IC6151 +MMSIM10
在BIOS里打开了CPU的VT技术
我的CPU是i7,4核八线程,
在VMware的setting里设置processors时却只能选2个processors,cores也只能限制到2个(每个processor一个core)
在linux里查看cpu数量 cat /proc/cpuinfo只看到一个processor,
在ADE里设置好aps
找一个adc跑仿真,在log里看到aps已启动,license成功
但是在虚拟机外面看,任务管理器,还是只看到一个线程在活动,cpu比例不到12%(如下图)
请问,我的虚拟机里的aps是不是不成功?怎么样才能让虚拟机里的aps成功实现4核8线程并行仿真?

网友(2013-09-06):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了,是用低版本装好的ubuntu和ic615,用高版本的VM8装linux和cadence就没有问题。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我在用spectre跑仿真的时候可以跑成功,没有license的问题,用APS跑仿真时出现license的问题,在output log里出现提示“waiting for license ......”,请问要怎么解决
版本信息:IC615;MMSIM12;vmware 7.0

网友(2024-04-24):
你好,aps 软件 可以百度盘 共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