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90nm工艺的TLU+

楼主(2013-03-19):
我看了一下,每个模式有两种,比如best有rcbest,cbest,我问了TSMC,这个r表示电阻,但是在论坛上看到大家都说rc的比c的要更乐观,我就无比纠结了,有了电阻怎么反而还乐观了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2013-11-06):
你可以上传
吨$_cln90g/aci/rf_1p_adv/ *
吨$_cln90g/aci/sram_1p_adv/ *
*.itf *.ict

网友:
rcbest是在r best的情况下再挑选c best
cbest是不管r怎么样,只考虑c best的情况
在c best的情况下,r可能很差,所以rcbest一般情况下要比cbest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