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拉扎维《模拟CMOS》的问题,课后10.1!

楼主(2013-03-19):
答案看不懂啊!
请大神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放大器增益A=A0/[(1+s/wp1)*(1+s/wp2)]
某一频率w0的幅角=0-arctan(w0/wp1)-arctan(w0/wp2)

GBW的时候w0的幅角为-120度,求w0,就这么简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神了!“某一频率w0的幅角=0-arctan(w0/wp1)-arctan(w0/wp2)”这个是哪门课程的哪本教材里面的内容啊?从来没有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高中数学吧,复数求相位值。。。。。

网友:
复数的除法,就是模值相除,角度相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复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明示啊。为什么啊,是像楼上说的那个复数的乘除法吗?乘除法我是会的,就是不明白是哪两个复数乘除?w1是怎么和wp1、wp2联系起来的?大神明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楼上说的复数乘除法阿
复数 1/(1+j) 的角度是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啊!是-45°,可是那个式子还是不理解啊!大神,明示吧!跪求了!为什么?w1和wp1、wp2的关系是什么?大神,别折磨我了,给个明示啊。跪求了!拜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不用解释了。我想通了。是整个βH(ω)的表达式可以看成是两个复数的成绩。把这两个负数的角度加起来应该是∠βH(ω),也就是-120°。哈哈!

网友:
这个公式是严格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零点肯定是要忽略的,其他估计都可以用吧,用表达式直接推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耐雄纳尔英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见笑了!把我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一下吧,多谢大神了!
http://bbs.eetop.cn/thread-3841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