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串并转换输入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求高人指点啊,我用ISE14.1 例化了一个16位差分输入的串并转换模块如附图,我把管脚输入的差分信号直接接到模块上,为啥在分配管脚的时候却不能把差分管脚设为差分对啊,难道这里的差分输入不能由管脚直接输入?下面是例化后的串并转换部分代码。...
input  [15:0] ADC_A_I_P;
input  [15:0] ADC_A_I_N;
input  ADC_A_DCLK_P;
input  ADC_A_DCLK_N;
...
  ISERDES ADC_A_I
   (
    .DATA_IN_FROM_PINS_P(ADC_A_I_P), //Input pins
    .DATA_IN_FROM_PINS_N(ADC_A_I_N), //Input pins
    .DATA_IN_TO_DEVICE(ADC_A_I_DATA), //Output pins

    .CLK_IN_P(ADC_A_DCLK_P),      // Differential clock from IOB
    .CLK_IN_N(ADC_A_DCLK_N),      // Differential clock from IOB
    .CLK_DIV_OUT(DCLK_A_DIV),   // Slow clock output
    .CLK_RESET(CLK_A_I_RESET), //clocking logic reset
    .IO_RESET(IO_A_I_RESET)  //system reset
);

网友:
工具报的warning或者error是什么?

网友(2014-12-18):
原来有IP核可以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