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数据可以直接写进RAM核里面建立的mif文件吗

楼主(2013-03-20):
请问数据可以直接写进RAM核里面建立的mif文件吗,可以怎样看到里面数据的变化,直接打开mif文件吗

网友:
xilinx的FPGA是可以的.
*.mif是可以文本文件打开的.
但是好像数据的修改不在*.mif文件中.好像是一个叫*.xco的文件.这个文件需要你在用core_generator生成memory(rom and ram)的时候,用个选项读入的.这个文件的格式是xilinx定义好了的.
然后core_generator生成memory ngc,仿真模型和一个*.mif文件.

所以自己修改*.mif可以仿真,但是生成的bit没有对应的信息.

网友:
不可以“in-system”修改mif文件,只能离线修改mif文件,然后重新编译生成新的配置文件,记住mif只是保存初始值。

当然如果只是调试,Altera提供一种通过JTAG可以在系统修改meory内容的工具,你可以尝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工具呢?

网友:
首先你确认是在用 altera片子?
其次这个工具就是类似SignalTap II一样的调试工具而已,你在tools菜单下应该可以找到“in-system memory comment editor”

网友:
Xilinx的FPGA是可以的,Altera的没用过不清楚。Xilinx中可以用readmemh或者readmemb将mif文件读进来,是可综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4-11-28):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