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如何约束black box输入pin的负载

楼主(2013-03-20):
现在有个digital的设计,digital内部有个flash,DC综合的时候当成digital内部的黑盒子处理。这个flash有的输入pin的电容比较大,最大的一个输入pin的电容有6.7pF。请问各位DC高手,如何对digital内部的黑盒子的输入pin做约束?
我试过set_load,但是没有效果,因为set_load仅仅针对top层,而黑盒子是digital内部的,自然黑盒子的pin也是内部的pin。
急求各位的帮助,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因为flash没有db文件,才会遭遇如此问题,否则把flash的db文件带进DC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估算一下啊

网友:
最彻底的办法是找一个DB文件或者自己写一个。
也可以把load加在与flash pin相连的net上。
也可以试下把current design切换到flash接口模块,此时可以set load到port上,然后把current design切换到 top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