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cm微带线损耗(或者反射)在12GHz为什么那么大呀??

楼主(2013-03-20):
PCB板长宽为44mm *32mm

总板厚为1.6mm

层数为4层(TOPGNDPOWERBOTTOM);

板材为罗杰斯4003

PCBTOP层有三条特征阻抗为50欧母的微带线(见下图TOP层的上部、左部、下部,与SMA头相连的比较粗那三条线),其对应下面的GND层、POWER层都被挖空(见下图GND层、POWER层),BOTTOM层做屏蔽;

按照上述的做法,PCB厂方技术人员说就比较好做到50欧母特征阻抗(最后测试报告为47欧母)

上述微带线需要传输12GHz的信号,两边都连接SMA头的那条微带线(长2cm左右)就是为了测试这种微带线在12GHz频率下的阻抗匹配、传输损耗用的,其余部分才是具体PCB板的应用;

我进行如下测试,出现对应的问题:

a)下面这个测试,显示中间衰减6dB

b)下面这个测试,显示40dB的衰减

由上面(a)(b)的对比,我就怀疑那么大的衰减,是PCB、微带线的问题、阻抗、损耗之类的?

其中具体我怀疑的地方:

1TOP层、BOTTOM层空白的地方都是连接GND的,会不会是微带线同层旁边的GND离微带线太近了?? (c).PNG (d).PNG

有大侠知道么?

射频PCB微带线

网友:
猜想應該是接近 self-resonance, 測一下 S-parameter 就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S11确实很差,但是没有大于0,不知道能不能从我上面提供的信息看出比较大的定性的问题呢?

网友:
應該要看 S21 是不是從低頻低損耗開始, 然後損耗隨頻率增加而增加, 然後可看到 self-resonance
若無誤, 表示樓主使用的 PCB 不適用在 12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