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请教大家。

我有一个A工艺下的lib,里面有全部的Schematic。
现在我想将全部的Schemtic全部转换成为B工艺下的lib下,每一个Schematic都有有。
笨方法是对着A工艺的Sch在B下的lib重新画Sch,重新做Symb。

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直接转换过去?

PS:

A Blib下面SCH用的MOS都不是一个LIB的。

谢谢!

网友:
能统一q了改么?没试过。。。

网友:
将pdk(或者symbol library)替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恐怕不行,因为在lib下面有很多个cell,如果逐个手动打开再Q,会很慢,必须用skill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我想用脚本更换,手动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