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噪声源有哪些?谢谢!

楼主(2013-03-20):
版图中,噪声源有哪些?

网友:
耦合噪声

楼主:
数字模块和功率器件应该都是吧,还有哪些呢?

网友:
OSC,绝对的噪声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谢谢!

网友:
学习 学习。等大牛来总结。
我知道的反正就这么多了,高频的数字模块,或者常常切换状态的数字模块。PLL中的VCO ,电源芯片中的功率管,或者叫驱动管.

网友:
学习了,总结的真好

网友:
同样求解:版图中有哪些的模块是噪声模块?哪些是敏感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