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LL锁定时的相位差”

楼主(2013-03-20):
PLL在锁定时会在参考信号与反馈信号之间存在一个相位差(Static phase error或Stable-state phase error),我对这个相位差进行了简单的分析,请问其中有不妥的地方吗?
如有请指出,谢谢!

网友:
总结的不错啊

楼主:
之前的一个帖子中有人提到电容的电荷泄漏带来的相位误差问题,并提到温度对电荷泄漏的影响较大,如果是泄露是造成相位误差的主要原因的话,温度对Φse的影响会比较大。

希望各位大牛也把自己的看法贴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up 和down不同的delay时间有考虑吗

网友(2024-07-29):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环振锁相环,频率锁定后,up和dn始终有一个40ns的相位差(refcl为2M),而且没有减小的趋势,这个相位差导致vco控制电压有一个周期性4mv左右的纹波,这个需要从哪方面考虑?CP匹配?漏电?